PLL是什么反馈?

楼主(2019-06-24):
有网友问如下这个问题:

请教一下锁相环到底是相位负反馈系统还是频率负反馈系统?
http://bbs.21ic.com/icview-2828426-1-1.html

答曰:应该是“相位负反馈”。

楼主: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因PLL的鉴相器对相位差敏感,必然其反馈输入是相位

楼主:
下面,将就PLL基本原理说明几个问题:

一,线性和非线性

显然,PLL对于电路变量(电压和电流)而言,是非线性的。而且,这个非线性是必须的

对于相位而言,在相位锁定的小范围内可以作类似于“小信号线性化”的线性近似。下面将给出相关说明。

楼主:
PLL相位线性化近似模型

楼主:
上图所示的就是“相位负反馈”。

下面,针对具体环路滤波器,给出响应的动态分析

楼主:
二,PLL的特性

上述分析可见,相位锁定前提下,稳态输出相位和输入相位之间的关系由Kf确定

通常,Kf可以由分频器确定,譬如

    Kf = 1/n

那么稳态输出相位将是输入相位的1/Kf倍,即n倍。这就是利用PLL所构成的倍频器

楼主:
就频域而言,可以认为PLL就是频域上的“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