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如何判断am4378各个GPIO口对应中断号是多少

楼主(2019-06-24):
如题:在使用am4378的时候,做按键驱动,使用中断的方式进行按键触发,但是不知道该如何确定GPIO口对应的中断号是多少。当前我使用的板子按键是在GPIO5_13上连接的,不会确定GPIO5_13对应的中断号是多少。

查看数据手册中断章节(第8章:Interrupts),是否这里就是中断号?但是这里仅仅是描述了GPIO5是180或者181,而且有AB之分,应该是哪个呢?另外,我现在按键是连接的GPIO5_13也是对应的180或181吗?

顺便:有没有哪位大哥大姐给讲讲am4378中断号相关的东西,比如中断号有什么分类或者规则什么的?谢谢了!

网友A:
没有手册吗

网友A:
可能分为奇偶之分,仔细看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