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调试LB1012 demo例程 发现调试断点不能在调试中途加,否则触摸没反应

楼主(2019-06-24):
在调试LB1012 demo例程 发现调试断点不能在调试中途加,否则触摸没反应.只能在调试前加好断点,然后进入调试.

网友A:
你的现象是正常的,在仿真状态下,芯片在全速运行时是不能打断点的,必须停下来,打好断点,再点击运行,因为我们的芯片仿真是单线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