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相环工作原理都扯不清啊,我也是醉了

楼主(2019-06-24):
原帖地址:

https://bbs.21ic.com/icview-2828426-1-1.html

回答楼主就是三点:

把PLL工作原理,稍微展开一点就明白为何这么说了。

楼主:
来看锁相环工作原理:

作为负反馈系统,不得不提电路理论中的负反馈,两者需要放在一起比较,比较相同点和不同点。

可见,PLL中的PD相当于误差放大器。

楼主:
一方面,锁相环锁定时,输出频率严格等于输入频率:

另一方面,锁相环不同于普通的放大器,例如运放的虚短,我们都是认为误差电压=0的。
这里的误差不能为零,否则振荡器熄火了。

正是由于频率精确相等,相位不一定,可以有个恒定的或变化的过剩相位,所以,从这个角度看,PLL更像是个频率负反馈!

楼主:
再看原理图中各点的波形:

最为诡异的一刻来了:你能根据方框图,说低通滤波器的输出直流电压,是唯一控制振荡器的输出相位phase的量吗?

整个方框图最难懂,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这个。

楼主:
如果,我是说如果,VCO的相位是直接由LPF输出电压控制的,那么,谁敢说这个不是相位反馈????????????

和负反馈框图比较起来太像了,难以否认。

来看传递函数:

楼主:
根据上式可知,要想改变VCO的输出相位,首先必须改变振荡频率,否则没门!

换句话说,控制VCO的输出相位的,不但与目前的控制电压值有关,还与历史电压值有关。

再换一句话说,这个系统有**特性。

显然,普通的负反馈电路没有这个特性。

楼主:
顶楼地址所指的帖子里,还有人谈到了动态追踪特征,看图:

上图给出了当频率有个增量时,锁相环是如何追踪,让频率精确相等,直到锁定为止。

如果把鉴相器换成鉴频器,就没有这个特性了,频率不会精确相等了。

看这个图更明显,输出频率跟踪输入频率:

站在这个角度看,PLL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表面是处理相位的,暗地里是在关心频率。

楼主:
相比于普通负反馈系统,PLL中不断切换量纲,例如由相位到电压(或电流),然后在切换回相位,这让人不容易看出到底研究的哪一个量!具有迷惑性。

楼主:
正是因为5楼说的那个原因,所以一般把VCO的输出相位,当成一个独立的初始条件!!!地位大大下降了。

也正是因为如此,要想回答原帖作者,如果非要二选一,必须说是频率负反馈!!

对比下面两个图,可以发现是一样的。
变量换成相位就不行了。

楼主:
对比上面两个图,又会发现一件很诡异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对于一般的负反馈系统,我们是假设增益是无穷大的,此时才有虚短!
否则,有限增益会导致有误差!

锁相环中却没有这种事!如上图所示,锁相环锁定时,输出频率必然是wout=M*win,没有误差!

楼主:
外行只看表面,PLL还没入门。

原本超级简单的证明,被下图中的世界顶级高手搞的这么复杂,绕了这么大的圈子,做了这么多无用功,上帝看见都要哭了:

楼主:
我滴神呐,逛21IC快逛出心脏病来了。

我一看见这个提示,不由自主地想到管理员又在干我帖子了,小心脏扑通扑通地跳

楼主:
偶滴神呐,连传递函数是什么意思都搞不清!!!!!!!!!!!!!!!!!

神人也!

楼主:
传递函数推导出来了,但是不知道传递函数在表达什么意思,我也是醉了。。。。

那个传递函数是二阶的,其中一阶是VCO贡献的,一个是LPF贡献的。
那个传递函数意思是说:
当频率较低时(低通),也就是说当输入【过剩相位】缓慢变化时,输出过剩相位也跟着变。即输入静态【相移】一变不变地传递到输出端!!!!

楼主:
有人发帖教我伏秒平衡条件了。

不感谢吧,观众说不知感恩!

感谢吧,我都不知道感谢什么。

楼主:
用专家PPT总结:

第一篇论文是1932年,第二篇是1939年。到1960年左右,才开始迅速增多。

网友A:
这个很牛啊。你看的都是国外的书!

网友B:
语言这个东西很神奇 比如中国移动发短信来 说恭喜你获得免费登记领取30g流量资格,你说是免费领取,还是登记是免费但使用还是得付费

中国特色,没有法治的原因,产品指标虚标,放大,不是有件大事发生了吗?格力与奥。。。,法治国家市埸行为,可以告它,中国作FALSE,成本太低。

楼主:
这都是皮毛,锁相环的非线性分析还是很麻烦的,下面这本书做了大量非线性分析:

楼主:
顶楼第三个观点,说没必要区分二者,因为两者联系太紧密了,如同调频和调相一样几乎无法区分。

主流PLL定义都是这样的。

网友C:
涨知识了~

网友D:
每一个技术贴你们必须打一架,这是为何啊?本是同根生啊,何太急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牛啊。你看的都是国外的书!

这样大佬们才好装B

网友F:
那输入信号从哪来的?

网友G:
擦,我最近就是在迷惑这个问题,PLL的相位和频率

网友H(2020-03-02):
一看就是大佬啊!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