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音频匹配的问题

楼主(2019-06-24):
把一个母音频在时间轴上移动了5秒中,得到2个音频了。
有办法用编程的方法把2者的时间差计算出来吗?

还有把音频时间移动5秒,然后再改变它的增益。还能用编程
的方法把时间差计算出来吗?可以有误差。

网友A:
可以通过一定的算法识别出来,对这方面不熟。
建议研究下模式识别算法方面的知识

网友B:
肯定可以,数字语音通信,回音抑制就是DSP处理的,不过回音抑制的时间不会这么长。

网友C:
找一段自相关很小的片段,与另外一路信号卷积计算互相关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