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v音频的crc32的校验值是如何计算的

楼主(2019-06-24):
把wav切掉44字节的头,得到pcm音频,
为什么的计算值和foobar2000计算的结果对不上呢?

网友A:
CRC 内部格式超多,多项式、异或值、初始值、数据反转。
只有一样了,才能得出一样的结果。
仔细去读一下CRC方面的东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C 内部格式超多,多项式、异或值、初始值、数据反转。
只有一样了,才能得出一样的结果。
仔细去读一下CR ...

那请帮我把这个文件的CRC的所有的哈希方式都计算一遍吧。
或者哪里有所有种类的CRC的校验工具。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请帮我把这个文件的CRC的所有的哈希方式都计算一遍吧。
或者哪里有所有种类的CRC的校验工具。

void init_crc32_table(void) {
    unsigned int ulPolynomial = 0x04c11db7;

    // 256 values representing ASCII character codes.
    for(int i = 0; i <= 0xFF; i ++) {
        crc32_table = reflect(i, 8) << 24;
        for(int j = 0; j < 8; j ++)
            crc32_table = (crc32_table << 1) ^ (crc32_table & (1 << 31) ? ulPolynomial : 0);
        crc32_table = reflect(crc32_table, 32);
    }
}

请看一下,这个代码是CRC的那种方式?

看代码好像是多项式,是不是初始值不同的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请帮我把这个文件的CRC的所有的哈希方式都计算一遍吧。
或者哪里有所有种类的CRC的校验工具。

菜农大叔有个在线的crc计算器,你可以以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