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教关于贴片电阻功率降额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9-06-24):
(无正文)

网友A:
完全没问题,贴片器件,足额使用也算正常,前提是2焊盘加合适的铜皮扩展面积,这是贴片器件好于直插件的优点之一。

网友B:
降额的问题,要看环境的条件,  散热的因素. 系统可靠性的要求等决定.
通常 80% 的功率已经比较高了, 应该还要进一步降额

网友C:
功耗增加5%,寿命缩短1/2.  看着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额的问题,要看环境的条件,  散热的因素. 系统可靠性的要求等决定.
通常 80% 的功率已经比较高了, 应该还 ...

是额度降低了80%,只使用了20%  额度。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耗增加5%,寿命缩短1/2.  看着办

不管寿命,我只是想知道能用么?发热会不会太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管寿命,我只是想知道能用么?发热会不会太大

不知你怎么定义能用。

比如数码**之中电阻,工作寿命只需要0.1ms。烧掉就是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你怎么定义能用。

比如数码**之中电阻,工作寿命只需要0.1ms。烧掉就是目的。 ...

额 我这个只是个普通电阻而已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额 我这个只是个普通电阻而已

比如Vishay 普通电阻,125°C,1000小时寿命,热阻65°C/W。
如果你按照85°环境温度设计电阻使用寿命1万小时(差不多保修期一年)。
先计算1000小时平均寿命的功率 =  (125-85)/65 = 0.615384615(W);
然后按照1万小时计算可用功率 P =  (1-5%)^(10000/1000-1) *0.615= (W);
0.2006W<0.388W, 所以可以按照上述条件使用。

如果是要求系统平均无故障时间是1万小时,就得另外计算了。

影响电阻寿命的因素有很多,等死了也无法收集齐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如Vishay 普通电阻,125°C,1000小时寿命,热阻65°C/W。
如果你按照85°环境温度设计电阻使用寿命1万 ...

高手 考虑的周全  佩服啊

网友D:
这个都降低了80%的额度了,这个问题不大,但是如果使用在高温环境中不好说了

网友E(2020-03-31):
引用 网友C:
功耗增加5%,寿命缩短1/2.  看着办

那经常说的电阻降额50%,使用寿命能有额定功率下的5倍使用寿命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那经常说的电阻降额50%,使用寿命能有额定功率下的5倍使用寿命吗?

仅考虑温度。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