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存在直流变压器

楼主(2019-06-24):
这里先明确,在此所论及的变压器为通常的磁耦合变压器

楼主:
变压器遵循最基本的电磁学定律——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下面将从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入手,论证所谓“直流变压器”不存在

楼主:
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以及伏秒平衡

楼主:
伏秒平衡原则是一个极重要且使用非常广的原则。由伏秒平衡原则,直接就可以得知“直流变压器”不存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以及伏秒平衡

即使是这样的矩形波,因其含直流成份,变压器绕组两端也是不可能产生的。除非另有一个匝数相同的绕组产生反相的矩形波。

网友A:
甚至是这样的矩形波,因其含直流成份(上下面积不等),变压器绕组两端也是不可能产生的。

网友A:
甚至是这样接近于正弦的波形,因其含直流成份(上下面积不等,正半周略宽而负半周略窄),变压器绕组两端也是不可能产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甚至是这样接近于正弦的波形,因其含直流成份(上下面积不等,正半周略宽而负半周略窄),变压器绕组两端也 ...

我的三观告诉我,变压器输出电压波形,正负区域的面积必须绝对相等,否则,变压器会挂系统也会因为饱和崩溃................或者说,我的基本物理学概念会崩溃............

在3楼图片中已经说得很清楚:如果存在非零直流分量,那么随时间推移,磁通必定趋于无穷。“非物理”,说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