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MCU和MPU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6-24):
MCU(micro controller unit)微控制器单元,
MPU  (micro processor uint)微处理器单元,
其中,MCU集成了片上外围器件,而MPU不带外围器件(例如存储器阵列),是高度集成的通用结构的处理器,是去除了集成外设的MCU。

楼主:
特别查了一下,原来这个意思。

网友A:
  这个原来大家不知道~ ?

网友B:
哈哈哈,扫盲贴

网友C:
选择MCU还是MPU? 你的下一个设计中选择处理器件的时候哪些因素是你应该考虑的?  请看: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MCU_vs_MPU_Article.pdf
(搬运工来了

网友D:
我怎么见过的MPU都是有外设的?

网友E:
一个擅长控制,一个擅长处理

网友F:
都是有外设的,MPU偏重于处理内容,所以一般跑系统,图形界面之类的。
MCU单片机,说白了,控制芯片。

网友G:
我概念里处理器性能会强一点,可以搞搞重度一点的计算啊什么的,控制器相对比较弱,做做简单控制.,...不知道理解是否正确,不正确的话欢迎指出,虽然指出了我也不一定会接受[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网友H(2019-07-25):
我也被扫盲了

网友I:
我还是比较适合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