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关于STM32F072产生不了PWM

楼主(2019-06-24):
int main(void)
{
        RCC_ClocksTypeDef  RCC_Clocks;
        uint32_t sys;

        RCC_HSI_Configuration();
        UART1_Configuration();//波特率9600
        LED_Init();
        TIM1_PWM_Init(23,1);

        while (1)
        {
                Clr_LED_1;
                Clr_LED_2;
                //TIM1_Set_PWM();
                //Clr_LED_4;
        }
}

void TIM1_PWM_Init(uint16_t arr,uint16_t psc) //产生pwm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F, ENABLE);//使能GPIO外设和AFIO复用功能模块时钟使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F, GPIO_PinSource0, GPIO_AF_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0;//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PWM模式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正向通道有效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反向通道无效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100;

        TIM_OC1Init(TIM1,&TIM_OCInitStructure); //通道1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CtrlPWMOutputs(TIM1,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 ENABLE);//使能TIMx在ARR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Cmd(TIM1, ENABLE);//使能TIMx外设
}

如题,为什么没有产生pwm.

网友A:
如果其它配置【时钟、GPIO、TIM外设时钟]都配好了,你现在ARR=23,而CCR又等于100,此时输出的是固定的低电平。【结合你当前极性选择】

你把ARR调整大点,或者把CCR调得比Arr小,你看看还有无波形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其它配置【时钟、GPIO、TIM外设时钟]都配好了,你现在ARR=23,而CCR又等于100,此时输出的是固定的低电 ...

应该是我用的IO口不对,定时器1复用不在PF0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我用的IO口不对,定时器1复用不在PF0上

强烈建议使用STM32CUBEMX进行配置,就可以绕开基本的GPIO/时钟这些配置错误。

楼主:
void TIM2_PWM_Init() //产生pwm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float TimerPeriod = 0;
        uint16_t Channel1Pulse = 0, Channel2Pulse = 0, Channel3Pulse = 0, Channel4Pulse = 0;

        /* GPIOA Clocks enable */
        RCC_AHBPeriphClockCmd( 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 GPIOA Configuration: Channel 1, 2, 3 and 4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2, GPIO_AF_2);

        /* TIM1 clock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 ENABLE);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48-1;//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500000;  //自动重装载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 Channel 1, 2, 3 and 4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设置输出极性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100000;  //占空比时间
        TIM_OC3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 TIM1 counter enable */
        TIM_Cmd(TIM2, ENABLE);

        /* TIM1 Main Output Enable */
        TIM_CtrlPWMOutputs(TIM2, ENABLE);

}

我改用PA2,定时器TIM2,通道TIM2_CH3,可是也是产生不了pwm.是在是不知道哪出问题。

楼主:
在给自己顶

楼主:
问题解决了,预分频系数和占空比的时间设置不正确,给的数值均超出了uint32_t的最大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