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电机启动和停止产生的脉冲串入电源中怎么滤除掉

楼主(2019-06-24):
最近一个项目是控制电机的,项目很简单,我用得STM8AF6246单片机,这款单片机还是汽车级单片机了,用单片机取控制两个24V的电机正反转和停止,其中电机的电源是24V,这个24V经过TLE-4266稳压到5V,调试的时候电机只要停止转动就有一个100ns--500ns直径的一个干扰信号,这个干扰信号会通过TLE-4266进入后端,后端给5V单片机供电的,由于这个干扰信号纯在,单片机有时候会跑飞,以至于控制不了电机,我只想问问朋友们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如有遇到可否分享一下是怎么解决的,怎么滤除掉这可恶的干扰信号!我们看图说话,请大家帮忙分析

网友A:
电机电源和控制板电源  要隔离!

网友B:
是不是电机驱动那块有用到5V带地方啊?按照你的说法感觉是电机停止之后闯进来的。还是先找找干扰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电源和控制板电源  要隔离!

你好,我们之前也想过隔离的,但是成本太高了,你那里有什么好的隔离方法呢,不论是电机还是单片机这边都是同一个24V的电源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机驱动那块有用到5V带地方啊?按照你的说法感觉是电机停止之后闯进来的。还是先找找干扰源 ...

电机是由两个继电器来控制正反转的,继电器是又单片机控制的,经过这几天的调试就是电机转动或者停止的时候,电机上面产生的干扰进入5V电源的

可以把图发出来看看,或者你试试隔离吧,定位到问题是好解决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我们之前也想过隔离的,但是成本太高了,你那里有什么好的隔离方法呢,不论是电机还是单片机这边都 ...

这个单片机和电用同一电源,还没有隔离,产生这样情况也算正常了,工业环境,要充分考虑干扰因素,一般来说,单片机系统最容易受到强电系统开关影响,所以,对单片机系统独立进行隔离非常必要,你说的情况看起来好像只是简单的开关、换向,动作频率非常有限,则采用一个隔离的5V电源(网上成品也就几元),信号隔离用871光耦,这个才1毛多一个。
如果这样的成本你们都不准备增加,则我劝你直接放弃,别弄了,这种问题不通过钱是没法解决的。

网友D:
看看地线的布放情况,Gnd是电机的地?共地线段较长?另外单片机供电与电机驱动的电源如果是一个,在单片机侧加一个LC滤波吧

网友E(2019-11-18):
楼主,留个联系方式 ,有事情

网友F:
串磁珠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E(2020-11-15):
这个用2个电容 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