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M261在定时器控制下DAC输出

楼主(2019-06-24):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1.00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Demonstrate how to trigger DAC by timer.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7282]@CopyRight[/url] (C) 2019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Micro.h"

const uint16_t g_au16Sine[] = {2047, 2251, 2453, 2651, 2844, 3028, 3202, 3365, 3515, 3650, 3769, 3871, 3954,
                         4019, 4064, 4088, 4095, 4076, 4040, 3984, 3908, 3813, 3701, 3573, 3429, 3272,
                         3102, 2921, 2732, 2536, 2335, 2132, 1927, 1724, 1523, 1328, 1141,  962,  794,
                         639,  497,  371,  262,  171,   99,   45,   12,    0,    7,   35,   84,  151,
                         238,  343,  465,  602,  754,  919, 1095, 1281, 1475, 1674, 1876
                        };

const uint32_t g_u32ArraySize = sizeof(g_au16Sine) / sizeof(uint16_t);
static uint32_t g_u32Index = 0;

void DAC_IRQHandler(void)
{
    if(DAC_GET_INT_FLAG(DAC0, 0))
    {

        if(g_u32Index == g_u32ArraySize)
            g_u32Index = 0;
        else
        {
            DAC_WRITE_DATA(DAC0, 0, g_au16Sine[g_u32Index++]);

            /* Clear the DAC conversion complete finish flag */
            DAC_CLR_INT_FLAG(DAC0, 0);

        }
    }
    return;
}

void SYS_Init(void)
{

    /* Set PF multi-function pins for XT1_OUT(PF.2) and XT1_IN(PF.3) */
    SYS->GPF_MFPL = (SYS->GPF_MFPL & (~SYS_GPF_MFPL_PF2MFP_Msk)) | XT1_OUT_PF2;
    SYS->GPF_MFPL = (SYS->GPF_MFPL & (~SYS_GPF_MFPL_PF3MFP_Msk)) | XT1_IN_PF3;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Enable HIRC clock (Internal RC 22.1184 MHz)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IRCEN_Msk);

    /* Wait for HI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IRCSTB_Msk);

    /* Select HCLK clock source as HIRC and and HCLK source divider as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SEL_HIRC, CLK_CLKDIV0_HCLK(1));

    /* Set PLL to Power-down mode and PLLSTB bit in CLK_STATUS register will be cleared by hardware. */
    CLK_DisablePLL();

    /* Enable HXT clock (external XTAL 12MHz)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XTEN_Msk);

    /* Wait for HXT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XTSTB_Msk);

    /* Enable PLL */
    CLK->PLLCTL = CLK_PLLCTL_128MHz_HIRC;

    /* Waiting for PLL stable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PLLSTB_Msk);

    /* Select HCLK clock source as PLL and HCLK source divider as 2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SEL_PLL, CLK_CLKDIV0_HCLK(2));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as HXT and UART module clock divider as 1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0SEL_HXT, CLK_CLKDIV0_UART0(1));

    /* Enable DAC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DAC_MODULE);

    /* Enable Timer 0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TMR0_MODULE);

    /* Select timer 0 module clock source as HXT */
    CLK_SetModuleClock(TMR0_MODULE, CLK_CLKSEL1_TMR0SEL_HXT, 0);

    /*
      Note:
            Because VCOM pins(UART0_RXD_PB12 and UART0_TXD_PB13) of NuMaker-PFM-M261 board are conflict to DAC0_OUT_PB12 and DAC1_OUT_PB13 pins.
            So, this DAC sample code takes UART0_RXD_PA0 and UART0_TXD_PA1 as debug port.
    */
    /* Set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GPA_MFPL = (SYS->GPA_MFPL & (~(UART0_RXD_PA0_Msk | UART0_TXD_PA1_Msk))) | UART0_RXD_PA0 | UART0_TXD_PA1;

    /* Set PB multi-function pin for DAC voltage output */
    SYS->GPB_MFPH = (SYS->GPB_MFPH & ~SYS_GPB_MFPH_PB12MFP_Msk) | DAC0_OUT_PB12;

    /* Disable digital input path of analog pin DAC0_OUT to prevent leakage */
    GPIO_DISABLE_DIGITAL_PATH(PB, (1ul << 12));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t32_t main(void)
{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 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printf("\n");
    printf("+------------------------------------------------------------------------+\n");
    printf("|                          DAC Driver Sample Code                        |\n");
    printf("+------------------------------------------------------------------------+\n");
    printf("\nHit any key to start trigger DAC by Timer 0!\n");
    getchar();
    /* Set the timer 0 trigger,enable DAC even trigger mode and enable D/A converter */
    DAC_Open(DAC0, 0, DAC_TIMER0_TRIGGER);

    /* The DAC conversion settling time is 1us */
    DAC_SetDelayTime(DAC0, 1);

    /* Set DAC 12-bit holding data */
    DAC_WRITE_DATA(DAC0, 0, g_au16Sine[g_u32Index]);

    /* Clear the DAC conversion complete finish flag for safe */
    DAC_CLR_INT_FLAG(DAC0, 0);

    /* Enable the DAC interrupt.  */
    DAC_ENABLE_INT(DAC0, 0);
    NVIC_EnableIRQ(DAC_IRQn);

    /* Configure Timer 0 frequency to 1000Hz and start it. */
    TIMER_Open(TIMER0, TIMER_PERIODIC_MODE, 1000);
    TIMER_SetTriggerTarget(TIMER0, TIMER_TRG_TO_DAC);
    TIMER_Start(TIMER0);

    while(1);

}

/*** (C) COPYRIGHT 2019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楼主:
新出的这个系列功能很强。感兴趣的赶紧学了。

网友A:
多少位的DAC啊

网友B:
第一次听说这个系列,看看。

网友C:
用的查表法?

网友D:
原来可以直接定时器触发啊,高级。

网友E:
可以用这个DAC做波形发生器吗

网友E:
是不是这么做可以实现波形发生器

网友F:
这个炒作方式很好,可以做稳定的波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