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msps是什么意思

楼主:
刚才看贴发现的,以前不清楚,刚才查了一下分享过来
转换速率(Conversion Rate)是指完成一次从模拟转换到数字的AD转换所需的时间的倒数。积分型AD的转换时间是毫秒级属低速AD,逐次比较型AD是微秒级属中速AD,全并行/串并行型AD可达到纳秒级。
MSPS--Million Samples per Second

楼主(2019-06-25):
采样时间则是另外一个概念,是指两次转换的间隔。为了保证转换的正确完成,采样速率(Sample Rate)必须小于或等于转换速率。可以说转换速率是最大采样速率,因此有人习惯上将转换速率在数值上等同于采样速率也是可以接受的。常用单位是KSPS(每秒采样千次kilo Samples per Second)和MSPS(每秒采样百万次Million Samples per Second)。
1 MSPS=1000 KSPS

楼主:
希望这个贴对学习单片机ADC和DAC有帮助。

楼主:
还有这种意思

网友A:
1微秒转化完成一次?

网友B:
我以为MPS单片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