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谁能解释下这个485电路输出端AB间加三极管的作用

楼主(2019-06-25):
看了别人做的产品种的485电路如下,谁能帮忙解释下这个485电路输出端AB间加三极管的作用?谢谢

网友A:
确认电路是这样?确认是三极管?

网友B:
不是三极管
是这类器件
NUP2105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C:
卧龙藏虎啊

网友D:
RS485芯片本身只能保证4KV HBM的ESD防护,而系统一般要求为8KV接触放电,此时就需要在A/B线间对地加TVS二极管(BV-SM712)来保护RS485芯片。

具体RS485端口 ESD保护电路如下:
BV-SM712系列瞬态抑制二极管阵列(LT® 二极管)专为保护具有非对称工作电压(-7V至12V)的RS-485 应用而设计,使其免受静电放电(ESD)、电气快速瞬变(EFT)和雷电引致的浪涌电流带来的危害。 它能吸收高于IEC 61000-4-2国际标准规定之最高级别的反复性ESD放电,无需担心其性能发生减退,并可在极低的箝位电压下安全地耗散19A的8/20μs波形浪涌电流(IEC61000-4-5)。

网友E:
看着不像三极管啊 ,TVS吧

网友F:
三条腿的,就一定是三极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三条腿的,就一定是三极管???

有道理,男人也是

网友:
SOT-23封装的TVS管

网友G:
可以加好友互相交流一下   18515620176  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