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秒平衡是针对电感提出来的吗??

楼主(2019-06-25):
很惭愧。我是下里巴人,怎么懂阳春白雪?

网友A:
有ΔION=ΔIOFF
又因V=L×di/dt=L×ΔI/ ΔT
所以VΔTon=VΔToff 该公式即伏秒平衡
是不是对于电感,不作评论,自己看。

@zyj9490 :这里分析的本来就是楼主的疑问,而不是伏秒平衡本身的原理和实现条件。楼主的问题是:伏秒平衡和电感的关系,而不是伏秒平衡的条件
这个是在稳态时推的结论,输出电压不变。

网友B:
“伏秒平衡是针对电感提出来的吗??”

是。

网友B:
伏秒平衡,指的是施加在电感两端电压-时间积为零时,电感中磁通复位,即恢复到未施加电压之前的状态。

网友B:
对电容来说,施加在电容上电流-时间积为零,电容状态复位,即恢复到未施加电流之前的状态。

网友B:
电流乘以时间,就是电量,国际单位制中单位为库仑。
但电压乘以时间,没有对应单位,只好称电压-时间积,或者称伏秒积(其实这是不准确的称呼)。

楼主:
引用 网友C:
x大不懂,我也不可能懂平衡不平衡的,还是去找H大师比较好。

书店没有这本书,你上哪里买的,是淘宝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书店没有这本书,你上哪里买的,是淘宝吗?

伏秒平衡,是针对电感,伏,指的是电压,(电感),代表电流上升(下降)的斜率,乖以时间,代表电流的增量,分成一个上升与下降增量,如果这二个增量相等,意味输出电压达到了稳定,(当然可以指磁埸复位到原来一样,7楼从另一角度也对的),如果不等,意味输出电压处在暂态调正过程中。以上过程对连续模式的降压电源比较符合,如果轻负载时,断续模式,伏秒平衡要细算,不要把断的部分计算进去,(针对用二极管自续流的电路架构),如果同步降压电路(不用二极管续流的),也可以计续进去,因为流过电感的电流可反向,从输出电压经电感,经同步开关流向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伏秒平衡,是针对电感,伏,指的是电压,(电感),代表电流上升(下降)的斜率,乖以时间,代表电流的增 ...

同步蒸馏电路的电感电流不断续啊。。。

楼主:
我再问一下,如果撇开电感,纯粹讨论伏秒平衡,Von*Ton = Voff*Toff ,还有意义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伏秒平衡,是针对电感,伏,指的是电压,(电感),代表电流上升(下降)的斜率,乖以时间,代表电流的增 ...

张眉和HWM说的好:不谈条件或前提,只说结论,是耍流氓。

睁大了眼睛瞅了半天,把这几个帖子翻了个遍,终于在这儿瞅到“稳态”两个字了,难得啊!!!!!!

你要是不说,我就举反例了。说了就算了。

@Nivans ,跟电感包和有什么关糸,如果电感包和了,开关电源也崩了。
@zyj9490 :难道会出现短时间的电感饱和???
对开关电源,常规的斩波型,伏秒平衡是输出稳态的前提。在调正(或蜇态时)不可能达到伏秒平衡的。

网友F:
最好的书其实是开关电源原理,现在已经第三版了,每翻一遍理解又不一样。

网友G:
伏秒是电感,安秒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