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从背面查询到芯片型号等等参数,正面看不清了

楼主(2019-06-25):
(无正文)

网友A:
单从引脚上看,基本无解,好多存储IC做的都是pin对pin的。

正面使用酒精擦拭看看
海力士的这些都跟你的pin脚一致
H9TQ26ABJTMCUR-KUM
H9TQ26ABJTMCURKUM
H9TQ26A8JTMCUR-KUM
H9TQ52ACLTMCUR-KUM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从引脚上看,基本无解,好多存储IC做的都是pin对pin的。

正面使用酒精擦拭看看

引脚一致就直接可以替代么?

楼主(点评):
引脚一致就直接可以替代么?你说的这几个引脚的详细参数都一致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脚一致就直接可以替代么?

如果是同一系列下,不同容量的可以替代。否则时序不同,无法使用。

或者你买几款,实际替换测试用用。

网友B:
存储ic的引脚很多兼容的

网友C:
这。。。。有难度啊

网友D:
这.....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