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dk库中新塘nuc029怎么只有lan系列?

楼主(2019-06-25):
mdk库中新塘nuc029lan怎么只有lan系列?即都是只有4K ram的系列。那么我选择nuc029SDE或SEE不是没有对应的库了?

网友A:
很多系列的好不好。

网友A:
这不是都有吗,楼主用的什么版本,赶紧安装组新版,更新pack为最新。

网友A:
展开给你看看

网友B:
最新版是有的

网友B:
需要自己安装支持包。

网友B:
按照上面大侠的截图操作。

网友C:
下載新版的NULINK DRIVER安裝後,KEIL mdk库即會更新

网友D:
其实nuc029 可以直接用m051的库,都是一样用的,如果引脚什么的不一样,修改定义就行,之前做设计时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E:
楼上说的不太对吧,虽然库函数接口一样,但是内部肯定不同。

网友E:
啥情况,不能用?

网友F:
弄好了吧

网友G:
贴出你的库看看。

网友H:
我的也有好多个系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