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VD不可以programmer是怎么回事儿?点击tool后出现下面问题

楼主(2019-06-25):
(无正文)

楼主:
会提示找不到模块。

网友A:
不太明白这个上位机软件的设计方式,但是可以下载个新的重装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明白这个上位机软件的设计方式,但是可以下载个新的重装试试

嗯,试过其他版本的了,默认路径下重新安装了一次,就可以正常使用了。最好不要改安装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