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模块] 有什么好用的spi转wifi模块吗?

楼主(2019-06-25):
现在项目上面需要加一个无线模块,将dsp处理的数据上穿给pc,速率大约需要500k/s,距离没有多少要求,10m就行,各位大神,求推荐一个能直接用的不用二次开发的spi转WiFi模块。。。

楼主:
没有人嘛

网友A(2019-09-18):
支持普通单片机实现高速通信的SPI接口WIFI模块,“实测“有效”速度可过兆字节每秒(MBytes/s),音视频和高速采集传输产品化验证,速度快、通信可靠,功能实用,集成简单。单片机可以跑裸机,也可以上系统。

某宝搜索  SPI 高速 多链接  可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