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1012 demo 板,调试不出 双键,调试不出keypress .

楼主(2019-06-25):
#ifndef __S_TOUCHKEYCFG_H__
#define __S_TOUCHKEYCFG_H__
#define                    SOCAPI_SET_TOUCHKEY_TOTAL                                          3
#define                        SOCAPI_SET_TOUCHKEY_CHANNEL                                          0x00000007
unsigned int  code TKCFG[17] = {1,1,3,3,10,5000,200,100,2,0,1,4,0,65535,65535,65535,21};
unsigned char code TKChannelCfg[3][8]={
0x02,0x0f,0x04,0x08,0x19,0x05,0x01,0xf8,
0x02,0x0f,0x04,0x08,0x15,0x05,0x02,0x11,
0x02,0x0f,0x04,0x08,0x0f,0x05,0x02,0x28,
};
#endif

/**************************************************
*函数名称:void  Sys_Scan(void)
*函数功能:扫描TK和显示
*入口参数:void
*出口参数:void
**************************************************/
void Key_scan(void)
{
  uint32_t temp=0;
        if(SOCAPI_TouchKeyStatus&0x80)            //重要步骤2:  触摸键扫描一轮标志,是否调用TouchKeyScan()一定要根据此标志位置起后
        {
                SOCAPI_TouchKeyStatus &= 0x7f;          //重要步骤3: 清除标志位, 需要外部清除。
    temp = TouchKeyScan();
    if( 3==temp )
    {
      LED3=~LED3;
    }

    **_key_event = Generate_keyEvent( temp , &keyEvent );
                 TouchKeyRestart();                                //启动下一轮转换
        }
}

特意使用temp 变量观看双键,就是不出,单键都正常.
另外按键是没有观察到keyPress,keydown,keyup的状态,只有抬起手才有按键信息,这不是很科学呀,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网友A:
1、双键功能需要T1的触控库,查看一下你使用的触控库名称有没有T1字样;
2、你用temp变量去观看双键,然后去翻转LED3,这个速度是很快的,人眼是看不出来的,如果你是通过观察LED的亮灭来判断是否有双键是不正确的,因为在有双键的情况下,你看到的LED可能一直是亮的,建议通过示波器来查看

网友B:
赛元提供的资料里面有提到T2库只支持单按键,不支持双按键,你可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