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的nuc977开发板运行一段时间内核崩溃怎么回事?

楼主(2019-06-25):
采用的官方的Uboot和内核,使用的ramfs,
启动后ifconfig配一个ip地址
ping一个固定ip,过一段时间后就内核崩溃了。
这是101版本的
使用107版本和108+版本内核均是同样现象
这是什么原因
64 bytes from 192.168.0.104: seq=16956 ttl=128 time=0.575 ms
Unable to handle kernel paging request at virtual address 4e207373
pgd = c2ce8000
[4e207373] *pgd=00000000
Internal error: Oops: 1 [#1] PREEMPT ARM
Modules linked in:
CPU: 0 PID: 0 Comm: swapper Not tainted 3.10.101+ #450
task: c0681a60 ti: c0678000 task.ti: c0678000
PC is at put_page+0xc/0x4c
LR is at skb_release_data+0x74/0xf0
pc : [<c008b5e8>]    lr : [<c01eb0a4>]    psr: 20000013
sp : c0679cf0  ip : c0679d00  fp : c0679cfc
r10: 0000a888  r9 : c2ccb300  r8 : c0680434
r7 : c380b000  r6 : c2ccb300  r5 : c2ccb300  r4 : 00000000
r3 : c2cb2f60  r2 : 00000061  r1 : c075f700  r0 : 4e207373
Flags: nzCv  IRQs on  FIQs on  Mode SVC_32  ISA ARM  Segment kernel
Control: 0005317f  Table: 02ce8000  DAC: 00000017
Process swapper (pid: 0, stack limit = 0xc06781b8)
Stack: (0xc0679cf0 to 0xc067a000)
9ce0:                                     c0679d1c c0679d00 c01eb0a4 c008b5ec
9d00: c2cb2940 c2ccb300 00000000 c2ccb300 c0679d34 c0679d20 c01eb148 c01eb040
9d20: 00000001 c2ccb300 c0679d4c c0679d38 c01eb194 c01eb130 00000000 c2cb296e
9d40: c0679d74 c0679d50 c021ab4c c01eb17c c0679da4 c0679d60 c0680420 00000008
9d60: c380b000 00000000 c0679dcc c0679d78 c01f6c3c c021aa8c 000037fe 1fe6b100
9d80: 00002771 00000000 00000004 c0682e80 00000000 c2ccb300 000006e0 c0680434
9da0: 000006e0 c2ccb300 c380b000 c2ccb300 c484b1c0 c2cb9d80 c380b220 0000017c
9dc0: c0679de4 c0679dd0 c01f83c4 c01f6ad0 c2ccb300 c380b000 c0679e04 c0679de8
9de0: c01f8448 c01f83a8 c380b42c c380b000 c2ccb300 c380b42c c0679e44 c0679e08
9e00: c01b7068 c01f8428 00000000 7fffffff 00000010 00000000 c0679e7c c01b6fc8
9e20: c380b42c 00000010 0000012c c06ab4e0 c0685150 c06ab4e0 c0679e7c c0679e48
9e40: c01f86f8 c01b6fd8 c06ab4e8 0041b6fb 00000000 00000001 0000000c c06cced0
9e60: c06ccec0 c0678000 00000101 00000003 c0679ecc c0679e80 c0024a00 c01f864c
9e80: c0042acc c0009dcc ffffffff 0000000c 00200000 0041b6fa c0678000 0000000a
9ea0: c06ab5a6 60000093 00000013 00000000 c0679f64 c06ab5a6 c06ab5a6 00356b68
9ec0: c0679ee4 c0679ed0 c0024be4 c0024934 00000008 c069ec74 c0679efc c0679ee8
9ee0: c0024e54 c0024ba0 00000000 c069ec74 c0679f1c c0679f00 c000fc04 c0024e08
9f00: c000fdc8 c000fdc0 60000013 f0000000 c0679f2c c0679f20 c0008410 c000fbd8
9f20: c0679f84 c0679f30 c000e910 c0008410 00000000 0005317f 0005217f 60000013
9f40: c0678000 c0678000 c0680078 c0678000 c06ab5a6 c06ab5a6 00356b68 c0679f84
9f60: 600000d3 c0679f78 c000fdc8 c000fdc0 60000013 ffffffff c0679f9c c0679f88
9f80: c004d964 c000fda4 c0293d8c c0680000 c0679fb4 c0679fa0 c028c024 c004d8b8
9fa0: 00000000 c06800e0 c0679ff4 c0679fb8 c033ba64 c028bfbc ffffffff ffffffff
9fc0: c033b53c 00000000 00000000 c0357b58 00000000 00053175 c0680020 c0357b54
9fe0: c06824b4 00004000 00000000 c0679ff8 00008040 c033b7b4 00000000 00000000
Backtrace:
[<c008b5dc>] (put_page+0x0/0x4c) from [<c01eb0a4>] (skb_release_data+0x74/0xf0)
[<c01eb030>] (skb_release_data+0x0/0xf0) from [<c01eb148>] (skb_release_all+0x28/0x2c)
r6:c2ccb300 r5:00000000 r4:c2ccb300 r3:c2cb2940
[<c01eb120>] (skb_release_all+0x0/0x2c) from [<c01eb194>] (kfree_skb+0x28/0x5c)
r4:c2ccb300 r3:00000001
[<c01eb16c>] (kfree_skb+0x0/0x5c) from [<c021ab4c>] (ip_rcv+0xd0/0x544)
r4:c2cb296e r3:00000000
[<c021aa7c>] (ip_rcv+0x0/0x544) from [<c01f6c3c>] (__netif_receive_skb_core+0x17c/0x5a0)
r7:00000000 r6:c380b000 r5:00000008 r4:c0680420
[<c01f6ac0>] (__netif_receive_skb_core+0x0/0x5a0) from [<c01f83c4>] (__netif_receive_skb+0x2c/0x80)
[<c01f8398>] (__netif_receive_skb+0x0/0x80) from [<c01f8448>] (netif_receive_skb+0x30/0x74)
r5:c380b000 r4:c2ccb300
[<c01f8418>] (netif_receive_skb+0x0/0x74) from [<c01b7068>] (nuc970_poll+0xa0/0x2a8)
r4:c380b42c
[<c01b6fc8>] (nuc970_poll+0x0/0x2a8) from [<c01f86f8>] (net_rx_action+0xbc/0x1e8)
[<c01f863c>] (net_rx_action+0x0/0x1e8) from [<c0024a00>] (__do_softirq+0xdc/0x1d8)
[<c0024924>] (__do_softirq+0x0/0x1d8) from [<c0024be4>] (do_softirq+0x54/0x60)
[<c0024b90>] (do_softirq+0x0/0x60) from [<c0024e54>] (irq_exit+0x5c/0x9c)
r4:c069ec74 r3:00000008
[<c0024df8>] (irq_exit+0x0/0x9c) from [<c000fc04>] (handle_IRQ+0x3c/0x8c)
r4:c069ec74 r3:00000000
[<c000fbc8>] (handle_IRQ+0x0/0x8c) from [<c0008410>] (asm_do_IRQ+0x10/0x14)
r6:f0000000 r5:60000013 r4:c000fdc0 r3:c000fdc8
[<c0008400>] (asm_do_IRQ+0x0/0x14) from [<c000e910>] (__irq_svc+0x30/0x74)
Exception stack(0xc0679f30 to 0xc0679f78)
9f20:                                     00000000 0005317f 0005217f 60000013
9f40: c0678000 c0678000 c0680078 c0678000 c06ab5a6 c06ab5a6 00356b68 c0679f84
9f60: 600000d3 c0679f78 c000fdc8 c000fdc0 60000013 ffffffff
[<c000fd94>] (arch_cpu_idle+0x0/0x3c) from [<c004d964>] (cpu_startup_entry+0xbc/0x108)
[<c004d8a8>] (cpu_startup_entry+0x0/0x108) from [<c028c024>] (rest_init+0x78/0x90)
r7:c0680000 r3:c0293d8c
[<c028bfac>] (rest_init+0x0/0x90) from [<c033ba64>] (start_kernel+0x2c0/0x31c)
r4:c06800e0 r3:00000000
[<c033b7a4>] (start_kernel+0x0/0x31c) from [<00008040>] (0x8040)
Code: eaffffc6 e1a0c00d e92dd800 e24cb004 (e5902000)
---[ end trace 2aa161dd52b58536 ]---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Fatal exception in interrupt

网友A:
不清楚啊,跑原版的例子竟然还能死机

网友A:
之前没听说有人遇到过这个事情,是不是晶振有问题。

网友B:
没用过这个不清楚啊。

网友C:
找到问题了吗

网友D:
崩溃后又啥提示

网友E:
什么是fatal exception?

     “致命异常(fatal exception)表示一种例外情况,这种情况要求导致其发生的程序关闭。通常,异常(exception)可能是任何意想不到的情况(它不仅仅包括程序错误)。致命异常简单地说就是异常不能被妥善处理以至于程序不能继续运行。

     软件应用程序通过几个不同的代码层与操作系统及其他应用程序相联系。当异常(exception)在某个代码层发生时,为了查找所有异常处理的代码,各个代码层都会将这个异常发送给下一层,这样就能够处理这种异常。如果在所有层都没有这种异常处理的代码,致命异常(fatal exception)错误信息就会由操作系统显示出来。这个信息可能还包含一些关于该致命异常错误发生位置的秘密信息(比如在程序存储范围中的十六进制的位置)。这些额外的信息对用户而言没有什么价值,但是可以帮助技术支持人员或开发人员调试程序。

     当致命异常(fatal exception)发生时,操作系统没有其他的求助方式只能关闭应用程序,并且在有些情况下是关闭操作系统本身。当使用一种特殊的应用程序时,如果反复出现致命异常错误的话,应将这个问题报告给软件供应商。 ” 而且此时键盘无任何反应,必然使用reset键硬重启。

网友F:
这种是软件问题。

网友G:
跑系统还是要去比较高的。

网友H(2021-06-13):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我的NUC972也碰到这个问题  折腾了很久 也没找到有用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我的NUC972也碰到这个问题  折腾了很久 也没找到有用的信息。 ...

已经解决了,从gitee下载最新的内核去编译

网友I: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从gitee下载最新的内核去编译

就是内核有问题?或者是一不小心改了哪里没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