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2019-06-25):
我们用的压力传感器和别人的一模一样。但是接到板子上空载时测量电压,却不一样。
别人的测量是0mV,我们的却有3.5mV左右。
请教大神,如何才能做到和别人的一样呢?谢谢!
压力传感器型号:YZC-219。

@zyj9490 :我们老板非要用24位AD
本来挺简单的事,加一片仪放,差分转单端放大,再进ADC,不要想ADC的放大级直流性能有多好。

网友A:
要看你们用的是什么电路。。。

网友A:
为什么一定要一样?

量程最大就是20MV而已,MV级的失调必须要克服,找到原因。不然,没法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一定要一样?

他们的比我们的先进呀

网友B:
控制板不一样的吧?还是同一控制板,接不同的传感器,差压不一样?

楼主:
以上是传感器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板不一样的吧?还是同一控制板,接不同的传感器,差压不一样?

控制板不一样。别人的控制板比我们的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控制板不一样。别人的控制板比我们的好

应是你们的电路或器件没有搞好,压力传感器没有那么脆,称重SOC,多的是啊。

楼主:
来两张清楚的。

网友C:
传感器有零漂,放大电路也有零漂,你试着做清零处理啊,然后再显示数值啊!如果你们要求显示一定要为零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传感器有零漂,放大电路也有零漂,你试着做清零处理啊,然后再显示数值啊!如果你们要求显示一定要为零的话 ...

清零也不好使。
贴一下原理图。

第一张是我们的原理图,第二张是在淘宝网上找到的例子。
发现例子里的信号线接法和我们的不一样,我硬件不行。
大神看看,如果照着改会不会变好?谢谢!

太省了,赁一个ADC把放大级都省了,ADS不是用在精密放大前级的。前面要加一级零漂移差分放大级。建议还是用AFE这佳、

网友D:
直接加电阻调零点最简单

网友D:
加个R1R2就可以调零点,并联值得根据桥阻计算,比较简单,会欧姆定律的都能算。
R5是调灵敏度的,不需要可以直接忽略。

网友C:
一般这种应变式的传感器,应该有温度补偿的,不过你可以问问看厂家有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清零也不好使。
贴一下原理图。

这是不同的原理构成的电路,HX71是常用于量器的专用IC,电路肯定有优化,应是24位的,国产的,ADS就是经典的通用ADC,因是没有用好它。为何不用压力的专用IC呢,已经很成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个R1或R2就可以调零点,并联值得根据桥阻计算,比较简单,会欧姆定律的都能算。
R5是调灵敏 ...

谢谢!我是个菜鸟,不明白为什么加一个电阻就能调零点呢?是可调电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不同的原理构成的电路,HX71是常用于量器的专用IC,电路肯定有优化,应是24位的,国产的,ADS就是经典 ...

谢谢!压力的专用IC有哪些?你能不能推荐一款好用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是个菜鸟,不明白为什么加一个电阻就能调零点呢?是可调电阻吗? ...

假设RA=RB=RC=RD,V是供电电压
输出Vo=(RA/(RA+RB)-RC/(RC+RD))*V=0;
你的输出不等于0就是因为你的四个电阻不相等或者不成比例。
并联电阻是为了让RA/RB=RC/RD

@zyj9490 :有种工艺叫激光切电阻,自动化按照原始数据进行电阻补偿,成本最低,量产效率最高,有规模的厂家都会这么做。
不适合量产,并且产生原因肯定是后级电路失调电压或偏置电流引发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压力的专用IC有哪些?你能不能推荐一款好用的?

如果有量的话可以试下zssc31015.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假设RA=RB=RC=RD,V是供电电压
输出Vo=(RA/(RA+RB)-RC/(RC+RD))*V=0;
你的输出不等于0就是因为你的四个电 ...

谢谢!这样的话,是不是每个板子都要并联一个不同的电阻,感觉有点麻烦。
我得请示一下老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量的话可以试下zssc31015.

谢谢!用这个芯片zssc31015还需要并联电阻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压力的专用IC有哪些?你能不能推荐一款好用的?

天马微电子,和芯海科技查下有没有。深圳有几家微电子做衡器专用IC。台贺春光HT也有。7130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是不同的原理构成的电路,HX71是常用于量器的专用IC,电路肯定有优化,应是24位的,国产的,ADS就是经典 ...

激励电压不对,你没看见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激励电压不对,你没看见吗?

取的是差分电压。空载应相等。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取的是差分电压。空载应相等。

激励电压不够,粗看是看不出问题的。精确测试的时候就会露馅,严重影响精度。HX711的问题就是激励电压只有5V,而这个传感器推荐激励电压8~15V。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激励电压不够,粗看是看不出问题的。精确测试的时候就会露馅,严重影响精度。HX711的问题就是激励电压只 ...

激历电压只会影响灵敏度和量程,不会影响失调,看LZ,原HXOK,友商也是这么做,没问题,自已设计的控制板失调大,明显是电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激励电压不够,粗看是看不出问题的。精确测试的时候就会露馅,严重影响精度。HX711的问题就是激励电压只 ...

我供电用的是10.4V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马微电子,和芯海科技查下有没有。深圳有几家微电子做衡器专用IC。台贺春光HT也有。7130 ...

谢谢!

网友B:
不要ADC的放大级,放大倍数设为10以前,前加一片仪放,或零漂移运放差动变单端,四个电阻怕平衡性不好,再输24位AD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ADC的放大级,放大倍数设为10以前,前加一片仪放,或零漂移运放差动变单端,四个电阻怕平衡性不好,再 ...

谢谢!你看我理解的对不对。就是24位AD的增益设为1。
在24位AD前加一个仪表放大器,把差分信号变成单端信号,再接入24位AD。
那个放大倍数设为10以前是什么意思啊?请多指教
是这样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看我理解的对不对。就是24位AD的增益设为1。
在24位AD前加一个仪表放大器,把差分信号变成单端信 ...

ADC的放大级的性能不是很好,放大倍数越高,漂移,零漂,NOISE越差。建议要用的话,只用10倍以下的放大倍 数。不至于信噪比劣化。这种电路属于小信号放大,对布线,电源性能有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C的放大级的性能不是很好,放大倍数越高,漂移,零漂,NOISE越差。建议要用的话,只用10倍以下的放大倍  ...

谢谢,我明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用这个芯片zssc31015还需要并联电阻吗?

不需要,但是需要demo板上位机调。基本没外围电路。

网友D:
你要的是传感器mv输出还是通过放大板的放大输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量的话可以试下zssc31015.

要求24位ADC的话用ZSC3224

网友F:
那应该是电源电压不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的是传感器mv输出还是通过放大板的放大输出

能放大当然更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需要,但是需要demo板上位机调。基本没外围电路。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C的放大级的性能不是很好,放大倍数越高,漂移,零漂,NOISE越差。建议要用的话,只用10倍以下的放大倍  ...

大神,帮我看看,这样改电路行不行?谢谢!

网友G:
这个传感器好贵啊,买不起。

从来没接触过称重传感器,不知道可不可先用电压表测测传感器输出是不是平衡,先看看是传感器问题还是电路问题再改也不晚吧。
程序里面矫成0点不行么,传感器和电路调到0点感觉比较难吧,不如程序里面改容易。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放大当然更好啦

还是没搞清楚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是做惠斯通电桥还是做压力传感器,你的产品是集成了放大板还是只有电桥。
你是想电桥零点输出是0还是想通过放大电路输出是零。
如果前者直接并电阻,如果后者找个专用IC直接调。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帮我看看,这样改电路行不行?谢谢!

建议把滤波放到最前面输入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没搞清楚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是做惠斯通电桥还是做压力传感器,你的产品是集成了放大板还是只有电桥 ...

我们是做试验机的,用到压力传感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是做试验机的,用到压力传感器。

信号线用屏BI线的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们是做试验机的,用到压力传感器。

那直接买标定好的传感器就好啦。可以买TE的,种类齐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线用屏BI线的吧。

我是菜鸟,我不知道。
传感器除了电源正,电源负,信号正,信号负,还带一根屏蔽线,感觉接不接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线用屏BI线的吧。

谢谢!
我又改了一下电路,麻烦帮我看看,还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菜鸟,我不知道。
传感器除了电源正,电源负,信号正,信号负,还带一根屏蔽线,感觉接不接差不多。 ...

小信号最好用,性能好的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又改了一下电路,麻烦帮我看看,还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仪运的电源用的高点,因为传感器的激力电压为10V,共模电压为5V,有可能超出仪运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又改了一下电路,麻烦帮我看看,还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VS也用5V?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又改了一下电路,麻烦帮我看看,还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VS用10V,-VS接GND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又改了一下电路,麻烦帮我看看,还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C109,C110用得好点电容,材料用NPO的。

楼主:
谢谢!我那个+VS用+5V,-VS用-5V.
你看行吗?
如果不行,我就按你说的,+VS用+10V,-VS用GND

跟激力电压一样即可。
不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我那个+VS用+5V,-VS用-5V.
你看行吗?
如果不行,我就按你说的,+VS用+10V,-VS用GND ...
谢谢!我看手册上的激励电压是8~15V,是不是说用8~15V都可以呀。
现在板子上有一个10.4V的电源电压,可不可以接在+VS上,-VS接GND。

电源质量要好
可以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看手册上的激励电压是8~15V,是不是说用8~15V都可以呀。
现在板子上有一个10.4V的电源电压,可不可 ...

谢谢!

网友H:
你的原理图是不对的。有共模电压。建议你参照淘宝的。我们是做传感器和仪表的。没有使用你的原理图。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一般这种应变式的传感器,应该有温度补偿的,不过你可以问问看厂家有没有 ...

温补是ADC芯片提供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看手册上的激励电压是8~15V,是不是说用8~15V都可以呀。
现在板子上有一个10.4V的电源电压,可不可 ...

我现在改成这样了。
可是有个叫振鸣的说这样有共模电压,你看看是不是.
好烦呐,本来已经要用这个电路了,可是又来了个共模电压。

@zyj9490 :谢谢!这下放心了。
看50楼的内容。
已经考量到这个问题了,已解决,没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改成这样了。
可是有个叫振鸣的说这样有共模电压,你看看是不是.
好烦呐,本来已经要用这个电路了 ...

你这个高工的级别怎么混上的。打样出来时,C90的器件暂时不要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高工的级别怎么混上的。打样出来时,C90的器件暂时不要焊。

好的,谢谢!我这个人喜欢灌水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这样的话,是不是每个板子都要并联一个不同的电阻,感觉有点麻烦。
我得请示一下老板。 ...

有单片机的话直接加个仪表放大电路,然后单片机做标定就行了。至于0点偏移根本无关紧要。
还不如多考虑温度偏移和压力线性精度

网友I:
先不接电路,单单给传感器桥供电,万用表测量输出电压来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次给你画的电路都是给狗看的。

你怎么骂人那?你是朴昌范吗?你们群里的把我踢了,我没法问那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怎么骂人那?你是朴昌范吗?你们群里的把我踢了,我没法问那

https://bbs.21ic.com/icview-2815906-4-1.html
我从来不踢人,这个帖子62楼的电路你是没看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s://bbs.21ic.com/icview-2815906-4-1.html
我从来不踢人,这个帖子62楼的电路你是没看是不是??? ...

我看了,看不懂。别人踢得我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看了,看不懂。别人踢得我

激励电压在传感器说明书要求的范围内,传感器输出共模电压在ADC要求的范围内,不知道比你在这个帖子里面的胡思乱想高明到哪里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激励电压在传感器说明书要求的范围内,传感器输出共模电压在ADC要求的范围内,不知道比你在这个帖子里面 ...

我知道你是个大神,可是那个电阻太贵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你是个大神,可是那个电阻太贵了

你的电路用便宜电阻结果就是温飘严重,想便宜可以找10ppm、25ppm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电路用便宜电阻结果就是温飘严重,想便宜可以找10ppm、25ppm的电阻。

好,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供电用的是10.4V啊

激励电压10.4V那么你在这个帖子里面所有的电路都是错的。传感器输出共模电压5.2V,而ADC只能接受0~5V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激励电压10.4V那么你在这个帖子里面所有的电路都是错的。传感器输出共模电压5.2V,而ADC只能接受0~5V的电 ...

我糊涂了,板子都拿出去做了。这可怎么办哪?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糊涂了,板子都拿出去做了。这可怎么办哪?

用那个淘宝的电路,激励电压改成跟ADC VREF一样的5V就能用了。

激励电压不足,一般看不出问题,可能调试的时候一切顺利,量产会出现精度不达标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激励电压10.4V那么你在这个帖子里面所有的电路都是错的。传感器输出共模电压5.2V,而ADC只能接受0~5V的电 ...

谢谢!INA188电路已经把AD那儿的电压降到3.3V以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那个淘宝的电路,激励电压改成跟ADC VREF一样的5V就能用了。

激励电压不足,一般看不出问题,可能调试 ...

我不懂。激励电压不是8-15V吗?怎么用5V呢?我是个菜鸟。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不懂。激励电压不是8-15V吗?怎么用5V呢?我是个菜鸟。

不要听这个论坛众多没有水平的半瓶子醋瞎逼逼,不要加仪表放大器,加了只会恶化你的电路的性能,淘宝那个电路都比他们高明一万倍!!!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不懂。激励电压不是8-15V吗?怎么用5V呢?我是个菜鸟。

用5V只会导致传感器性能下降,但是插入仪表放大器性能下降的会更加严重!

等你做出来用砝码反复比对就会知道了,现在光看电路图是发现不了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5V只会导致传感器性能下降,但是插入仪表放大器性能下降的会更加严重!

等你做出来用砝码反复比对就会 ...

谢谢!如果用5V供电,那是不是说ADS1220的SPI接口也要用容忍5V的才行呢?

@R2D2 :你别骂人行不行。嘴里别不干不净的。就算你是个大神,也不能这么低的素质啊。
@Cjy_JDxy :找FT引脚接ADS就行了呗。弱智啊你。
@R2D2 :我知道啊,可是一般STM32是3.3供电。
ADS1220本来就是可以5V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5V只会导致传感器性能下降,但是插入仪表放大器性能下降的会更加严重!

等你做出来用砝码反复比对就会 ...

我按你说的改了一下电路,如下图:

你看看有没有问题?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糊涂了,板子都拿出去做了。这可怎么办哪?

别听他胡说不道。半瓶水而已,仪运的输入端共模电压为5V,差分电压为20MV,放大增益为=1+50/0.3=167,仪放输出为20*167=3.35V,落在ADC的范围。ADC的增益选在1即可。

@zyj9490 :不差钱就可以放弃稳定性?
@R2D2 ,不是我说你,根本不了解LZ的公司做什么的,工业控制的,或者高速公路的地镑,或是实验室的压力试验机,不差钱的主,LZ他自已说,不差钱,可靠性要好。好器件加。仪放就是用在信号链前端的。这是经典的用法。如果简单,还是用AFE吧。
@zyj9490 :INA188不要成本的吗?本身温飘典型值就有15ppm,还没算上Rg的温飘。别以为电路越复杂越好,恰恰相反,越简洁的电路性能越好。
@R2D2 ,你除了如骂还有什么动作,正当的话,针对59楼的电路有什么不足,可以指出来。大家才会信你有才能,要不,自封。。。。。只会让人笑话。
你们两只菜鸟开始互相吹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听他胡说不道。半瓶水而已

好的,那个混蛋骂人,一看就是半瓶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那个混蛋骂人,一看就是半瓶水。

只要按59楼的电路肯定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听他胡说不道。半瓶水而已,仪运的输入端共模电压为5V,差分电压为20MV,放大增益为=1+50/0.3=167,仪放 ...

谢谢!我明白了

网友B:
仪放那一级已经消除了共模电压,输出只有差模电压的信号成分。

网友J:
压力传感器型号都一样,输出不一样,这个与后面的电路关系较大,看看与别人的区别在哪

网友D:
方案1:
挺简单的问题,越扯越复杂,3个元件搞定,一个专用IC,ZMD3015;一个旁路电容;一个三极管。
标定自己找官方支持。。。

方案2:
通过串并联电阻实现温度补偿,再加个仪表运放。
方案3:
仪表运放加个MCU自己做标定,自己做算法补偿。

我一直都是用这3种方法。没温补没标定的方法精度肯定不好。主要还是看楼主工作温度范围和精度要求。
如果就在常温工作,精度要求也不高,目前你打板的电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