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竞赛]
MM32-Link安装之后,无法识别

楼主(2019-06-25):
MM32-Link安装之后,在Debug选项里识别不到,无法进行download。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啊,求解答~

网友A:
请试一下把nRST 线接上看看!

网友B:
这是驱动没安装好呀,重新安装驱动,如果是Win10系统在设备管理器里面将MM32-LINK设备驱动卸载了,然后在重新插拔一下。

楼主(点评):
驱动重新安装之后,设备管理器里找不到MM32-Link。这个还有救吗

网友C:
打开我的设备管理器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开我的设备管理器看看吧。

设备管理器里面找不到MM32-Link,驱动重新安装也没有用。这个情况还能解决吗,大佬

网友D:
有些CMSS-DAP工具是免驱动的,装了驱动设备管理器里面也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设备管理器里面找不到MM32-Link,驱动重新安装也没有用。这个情况还能解决吗,大佬 ...

win7或XP系统我在官网上看到有解决方法的文档

网友E(2020-07-19):
安装一个ISP,自己附带你想要的。验证过!

网友F(2022-06-01):
引用 网友E:
安装一个ISP,自己附带你想要的。验证过!

我是准备嵌入式比赛,但是在官网下载ISP没有我要的型号。MM32F3270
在哪下载呢

网友F:
请问解决没,我目前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G:
请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H:
这个驱动问题吗?

网友I:
使用官网板子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