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类功放中,调制器、D类功放、低通滤波三个阶段输出波形...

楼主(2019-06-25):
D类功放中,调制器、D类功放、低通滤波三个阶段输出波形是怎样的

网友A:
直接调制的D类功放,只是一个过渡产品,想要研究的,建议直接去研究内部DSP控制的数字功放芯片。
建议研究像TAS5706B,STA328这样的芯片,他们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B:
假设输入为正弦波,则前两个是PWM方波,后者是基带正弦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