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SAMG55如何使用JLInk烧录版本

楼主(2019-06-25):
使用JLink的JFlash.exe烧录Flash,发现程序无法启动,定位发现是因为没有烧录GPNVM Bit中的启动选项,导致程序无法从Flash启动。请问是否可以使用JFlash烧写GPNVM Bit?

网友A:
不如试试看

网友B:
能找到烧录选项吗

网友C(2019-07-25):
问题好复杂啊

网友D:
不太了解这个问题

网友E:
可以试试看啊

网友F:
到底改怎么做。是不是官方的烧录工具可以配置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