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采集问题

楼主(2019-06-25):
现在要对一个电源进行高压采集,暂定电源电压在DC600-1000V之间,都是要进行分压后采集,我看见有两家公司的设计方案,一个是用1M+1M方案,省空间,另一家是10个200K串联,猜测更安全,但空间大了。不知道这两个有没有真正的其它区别?如果我也要多这高压电源进行采集该用什么方案?除了功率,耐压是不是也要算就去,还有其他漏的参数么?请各位帮帮忙,谢谢!

网友A:
肯定要多个串联更可靠安全,这个就不要省了,除非电阻是大封装的耐高压的

网友B:
除了专门的高耐压电阻,否则建议多个串联,电阻器件,根据封装,是有耐压要求的。

网友C:
1M的方案如果特别的高耐压的电阻,威世集团有的,很不便宜,如果常规的,这是开玩笑的。
第二个方案,可行,注意是间距,普通电阻耐压一般是250V左右,不然电阻特性会变异。

楼主:
引用 网友C:
1M的方案如果特别的高耐压的电阻,威世集团有的,很不便宜,如果常规的,这是开玩笑的。
第二个方案,可行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专门的高耐压电阻,否则建议多个串联,电阻器件,根据封装,是有耐压要求的。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要多个串联更可靠安全,这个就不要省了,除非电阻是大封装的耐高压的 ...

谢谢

网友D:
元件少的价格很可能更高,因为高压电阻的材料成本放在那,回避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