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除法运算

楼主(2019-06-25):
请教一下先有一个单片机, 其只有16位除以8位的硬件除法器,先需要做32位除以16位的除法运算。 这个需要怎么处理呢?

网友A:
还记得小学数学是怎么做多位除法的呢, 就那个办法

网友B:
什么MCU,这么好,居然还有16位除以8位的指令

直接用C吧

网友C:
有啥硬件乘法?

网友C:
如果可以硬件乘法,就猜结果,用乘法验算,猜32次就得32位结果。最高位猜起

感谢分享,还从来没用过这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