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外设引脚选择 (PPS)这个功能怎么使用?

楼主(2019-06-25):
第一次使用,所以想问问,这个功能怎么使用,使用的时候需要什么!第一次使用,所以,不知道怎么问,因为一点概念都没有,哪个大神,能稍微指导一下。
我使用的单片机是
PIC32MK0512MCF100
想使用串口1,需要怎么配置?

昨天没有写明白,现在更新一下
下面截图,是不是INT4和T2CK,都可以配置为PRA0管脚?U6RX既可以配置为PRC0,也可以配置为PRB4?

网友A:
请问是在MPLAB X IDE下,使用的是MPLAB Harmony吗?如果是用的MPLAB Harmony,用的是Harmony V2.x还是Harmony V3?
无论是Harmony V2还是Harmony V3,都可以通过MHC可视化工具配置引脚。
教程如下:
Harmony V2:
http://www.microchip.com.cn/newc ... %20Harmony%2002.pdf

Harmony V3:
http://www.microchip.com.cn/newc ... 5/5cdcc09236bf7.pdf

MPLAB Harmony系列中文教程地址:
http://www.microchip.com.cn/newc ... ord=Harmony&p=3

网友B:
这个支持图形化配置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在MPLAB X IDE下,使用的是MPLAB Harmony吗?如果是用的MPLAB Harmony,用的是Harmony V2.x还是Harmo ...

昨天没有写明白,现在更新一下
下面截图,是不是INT4和T2CK,都可以配置为PRA0管脚?U6RX既可以配置为PRC0,也可以配置为PRB4?

网友C:
对的,表上左边的引脚都可以映射到右边所列的RPn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的,表上左边的引脚都可以映射到右边所列的RPn引脚

老大,我想把U3RX配置给RPG6,应该怎么配置啊?

网友D:
用MCC配置很方便

楼主:
MCC不支持这个型号的芯片

网友E(2019-07-25):
在别的单片机上没听过这个引脚啊

网友F:
这个引脚是干嘛用的啊

楼主(2019-08-27):
各位大佬,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大佬的回答!一直以来没有时间登陆账号

网友G: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佬,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大佬的回答!一直以来没有时间登陆账号

你好,请问你有用到串口引脚映射吗?

楼主(2019-10-23):
引用 网友G:
你好,请问你有用到串口引脚映射吗?

是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大佬关心

网友H:
按照寄存器说明配置就可以了,但是不可以一个引脚配置到多个功能

网友I(2025-09-26):
外设引脚选择(PPS)功能用于灵活分配单片机外设到不同引脚。使用时,先确定目标外设(如 UART、SPI)和可用引脚,通过配置 PPS 相关寄存器(输入映射和输出映射),将外设信号与物理引脚关联。需参考芯片数据手册的 PPS 映射表,确保引脚支持目标外设功能,配置后外设即可通过指定引脚工作,增强硬件设计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