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技术资料] 通讯协议

楼主(2019-06-25):
stm32f103之前用串口调试助手调试,因为此程序只是其中的一个功能,只需要对其进行调用就可以。使其在其他程序运行到该程序时,就执行一个动作,怎么才能发送这个指令?
现在不用调试助手,怎么建立与单片机通讯,使发送指令,电机按指定指令运行。要用通讯协议的化,该怎么做,急求方案

网友A:
用另一个主机 单片机或者PC机 可以发送调试命令给这个设备的串口啊 或者不用通讯命令 直接修改设备程序 增加定时器等操作

网友B:
通讯协议又称通信规程,是指通信双方对数据传送控制的一种约定。

约定中包括对数据格式,同步方式,传送速度,传送步骤,检纠错方式以及控制字符定义等问题做出统一规定,通信双方必须共同遵守,它也叫做链路控制规程。

网友C:
用单片机模拟发送串口命令,只要知道协议格式,波特率就很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