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压敏电阻型号如何正确选择,看完您也会选型

楼主(2019-06-25):
一、压敏电阻工作原理

目前,东沃电子所供应的压敏电阻MOV,主要应用于低压电器浪涌保护,多为氧化锌压敏电阻。 它是以氧化锌为主体,掺杂多种金属氧化物,采用典型的电子陶瓷工艺制成的多晶半导体陶瓷元器件。压敏电阻具有对称的伏安特性曲线,流过MOV的电流随MOV两端电压的增大呈指数规律增大。在实际应用过程中时,MOV一般并联在电路中,当电路正常工作时,它处于高阻状态,不影响电路正常工作。当电路出现异常瞬时过电压 并达到其导通电压(压敏电压)时,MOV迅速由高阻状态变为低阻状态,泄放由异常瞬时过电压导致的瞬时过电流,同时把异常瞬态过压钳制在一个安全水平之内,从而保护后级电路免遭异常瞬时过电压的损坏。

MOV具有较高的瞬时脉冲吸收能力,电容量较大,一般应用于AC 交流输入端防雷保护。由于压敏电阻的浪涌吸收能力取决于它的物理尺寸,为此可通过制造不同大小的MOV而获得不同的瞬态浪涌电流值。

目前,东沃电子所供应的压敏电阻产品可分为七大类:05D系列、07D系列、10D系列、14D系列、20D系列、25D系列、贴片系列。

二、压敏电阻特性特点

• 高浪涌吸收能力,多种浪涌吸收能力:标准、高浪涌、超高浪涌,压敏电阻的物理尺寸决定其浪涌吸收能力;
• 响应速度快ns级
• 电压范围为18V~1800V,电压精度通常为±10%,满足低压到高压的应用需求;
• MOV均为插件器件,尺寸多样,东沃电子可提供直径尺寸为5mm-53mm的MOV;
• 单体通流量可达到几百安培至几十千安培
•  一种老化型元器件,在大功率电源端口保护时,常与气体放电管串联使用,减缓老化,延长使用寿命;
•  寄生电容大,在高频信号系统中会引起高频信号传输畸变;

三、压敏电阻选型指南

1)压敏电阻电压值要大于实际电路中的电压峰值,即连续施加在压敏电阻两端的电源电压,要小于压敏电阻规格书中的“最大持续工作电压值”;
2)压敏电阻的箝位电压要小于被保护设备承受的最大电压;
3)压敏电阻的标称放电电流要大于线路中可能出现的最大浪涌电流;
4)对于高频率传输信号的线路,电容要尽量的小;
5)要考虑使用环境,具体要求的浪涌电压情况;

具体还需要根据电路设计需求来定夺,专业的事情找专业的人做,少走弯路。压敏电阻选型,东沃电子,免费提供选型服务。

四、压敏电阻参数详解

•  V1mA:压敏电压,即压敏电阻通过1mA电流时,压敏电阻两端的电压;
•  IR:漏电流,一般是在83%的压敏电压下测得流过压敏电阻的电流;
• VAC:规定温度下可连续施加MOV两端的交流电压;
• VDC:规定温度下可连续施加在MOV两端的直流电压;
• IP:某一波形冲击电流的峰值,MOV一般采用如图5所示8/20μs电流波形进行测量;
• VC:钳位电压,即在冲击电流IP下MOV两端的电压;
• ITM:不引起MOV失效,可单次施加规定波形脉冲的额定最大值;需要注意的是,ITM为破坏性测试,测试过ITM的MOV不建议在电路中使用;

五、压敏电阻选型事项

1)压敏电压的选择:在电路保护中,综合多方面因素,东沃电子根据多年的工作经验总结出,在交流电流中,要选用压敏电压为额定电压2.2~2.5倍的压敏电阻;在直流电路中,要选用压敏电压为直流电压额定值1.8~2倍的压敏电阻;

2)通流容量的选择:原理上是按照最大暂态浪涌电流来选择,但在实际应用过程中,要适当加大所选压敏电阻的通流容量。

3)固有寄生电容:压敏电阻有一个固有电容问题,根据外形尺寸和标称电压的不同,其值在数百至数千pF之间,不适合在高频场合下使用。同时,压敏电阻的瞬时功率较大,但平均持续功率却很小,因此,不能让压敏电阻长时间处于工作状态。

六、压敏电阻典型应用

为了提高压敏电阻的可靠性,压敏电阻一般会配合陶瓷气体放电管(GDT)或玻璃气体放电管(SPG)一 起使用,以减缓压敏电阻的老化。GDT和SPG具有较高的脉冲击穿电压和绝缘阻抗(100MΩ以上),在正常使用条件下,GDT 或SPG与压敏电阻串联再并联在被保护线路,这样压敏电阻不会因为电网的波动或各种操作过电压误动作以引起压敏电阻的老化。

欲想了解更多有关压敏电阻应用知识,您身边的被动器件供应厂商东沃电子,随时随地为您答疑解惑!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