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变压器驱动

楼主(2019-06-25):
脉冲变压器驱动开关管,副边同名端一个接门极一个接原极。
问题:驱动波形占空比最大可以达到多少?
          INA和INB可以是输入相同的pwm信号吗?谢谢解答

网友A:
最大可以到百分之40几,理论上50不存在,因为必须包含死区。(在对称驱动情况下),否则什么占空比都可以,但是变压器驱动在占空比比较大或者很小时候,其输出驱动直流电平偏移很大的,所以一般需要设置箝位来控制,而不是你这样简单的线路。
ucc27324,不带死区逻辑、不带互补逻辑,输入相同的PWM信号?你是准备搞死驱动变压器呢还是准备搞死半桥?
想要单信号PWM驱动,你可以选择带死区逻辑且且双通道反相输入的驱动芯片,比如EG2131这样的芯片。且不需要变压器直驱就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可以到百分之40几,理论上50不存在,因为必须包含死区。(在对称驱动情况下),否则什么占空比都可以, ...

谢谢详细的解答,请问两路PWM波,一个占空比50%,一个占空比48%留一定死区,这样可行吗?
您说的对称驱动是指两路PWM波占空比相等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详细的解答,请问两路PWM波,一个占空比50%,一个占空比48%留一定死区,这样可行吗?
您说的对称驱动 ...

对称驱动,应用就是类似半桥开关电源、全桥正激、LLC、移相全桥这样的架构。因为驱动波形正负电压对称,所以,非常适合变压器直接驱动,而不需要特殊的处理。
非对称比如典型的SPWM 正弦波逆变器、H桥电机调速、同步整流拓扑的BUCK、BOOST线路等类型。这类驱动,输入上下臂的是非对称的典型互补PWM波形,如果采用变压器驱动,则很明显,当PWM从0变化到100%过程中,只有中间一部分,才会有接近对称的正负驱动电压,而当比如驱动90%的时候,如果匝数比1:1,驱动输入12V,则输出正向电压才2.4V,而负压则有21.6V。很明显这时候MOS管驱动不是不足,就是没开通,所以,如果再要采用变压器驱动的话,则必须进行驱动变压器的副边电压箝位,否则肯定出问题。
正因为如此,所以,这类桥式MOS驱动,则更多的是采用浮栅半桥驱动芯片来直接驱动,比如类似的EG2131芯片。
当然,也有那些采用变压器驱动,而又是典型PWM控制的线路,没采用箝位的,则必然最大占空比为小于50的拓扑,就像双管正激,这样的驱动条件就可以不需要箝位,为什么就算我出的一个题目吧,自己去思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称驱动,应用就是类似半桥开关电源、全桥正激、LLC、移相全桥这样的架构。因为驱动波形正负电压对称, ...

谢谢解答,我再思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称驱动,应用就是类似半桥开关电源、全桥正激、LLC、移相全桥这样的架构。因为驱动波形正负电压对称, ...

我试验了用占空比大约为20和80的互补两路,驱动输出电压偏移了,我查了有弥补偏移的方法,如图3在副边放置电容和二极管,二极管的具体作用也不是很明白,个人理解:二极管是防止正向电压过大,起到钳位作用,而此处电压偏移,正向电压幅值减小。再次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B(2020-02-26):
引用 网友A:
对称驱动,应用就是类似半桥开关电源、全桥正激、LLC、移相全桥这样的架构。因为驱动波形正负电压对称, ...

你好朋友!PSFB可以用脉冲变压器驱动,如lz的图中,(Q2,Q4),(Q1,Q3)完全反相180°。正样超前臂和滞后臂的移相φ只有一个。

如果不用脉冲变压器驱动,使用你推荐的半桥来驱动,那么Q1,Q2,Q3,Q4两两之间:前管关闭到后管开通之间的时间差(如果也叫相移的话),这样就有4个φ可以灵活控制了。

因为滞后臂的ZVS条件和超前臂不一样,统一的φ和灵活控制的4个φ相比,是否4φ模式更能达到软开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称驱动,应用就是类似半桥开关电源、全桥正激、LLC、移相全桥这样的架构。因为驱动波形正负电压对称, ...

补一张图片。开关管编号和lz图的编号不一样。

4个开关管轮流找到合适的时机ZVS或者LVS,也就是4个φ灵活控制,是否可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补一张图片。开关管编号和lz图的编号不一样。

4个开关管轮流找到合适的时机ZVS或者LVS,也就是4个φ灵 ...

移相全桥控制逻辑和输出变形线路很多。
但是目前来看,基本上文献里面,并不包括4管单独控制去获得更大的过零范围。
没有仔细去分析4管单独控制的情况,至少,目前来看,单独4管控制的控制策略和逻辑将会非常复杂,当然,因为没有去仔细分析,也不排除有这个可能性,也许你可以找到一个全新的方案,这样在不改变硬件条件下可以做出一个范围非常不错的移相全桥,那你就非常棒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终于出现,一个月来每天看出现了沒有。

谢谢挂念!!
没有被隔离,也没有中招,一直在老家都快憋疯了,前天,因为省际已经取消各种关卡,这才姗姗来迟,现在已经到工厂复工。
老家期间因为某些特殊原因,一直没有上线,到这里才恢复上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挂念!!
没有被隔离,也没有中招,一直在老家都快憋疯了,前天,因为省际已经取消各种关卡,这才姗 ...

祝大侠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