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这原理图里n1和n2是什么

楼主:
请问各位大神,这st一块官方评估板上的n1和n2是什么东西?是直接短接吗?看板子上也没找到这个丝印和焊盘

网友A(2019-06-26):
图片上写的是个啥啊

网友A:
N一般是表示地线的。

网友A:
你画的那个图里面是什么内容,看不清。

网友A:
重新截图啊,找不到你是从哪儿弄下来的,

网友B:
描述上写的是SHO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截图啊,找不到你是从哪儿弄下来的,

图片上传被压缩的模糊了,实在是抱歉。重新传了两张清晰一点的。麻烦看一下。con4和con5连接的是电源正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描述上写的是SHORT

那应该就是直接连接吧?电路图中没找到相关的焊盘和丝印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