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系列单片机控制2个9013,9013坏了很多。附图。

楼主(2019-06-25):
各位大神,我有个小板,用51系列的单片机的8个IO口。每个IO控制1组三极管如图。可是红圈里的Q3和Q17贴片回来坏了很多。PN结电压在0.9以上导致它们一时导通一时不通的。麻烦大家帮我分析下。这是什么原因照成的呢?

xch
“Q3和Q17贴片回来坏了很多”,找供应商和贴片厂看工艺文件是否兼容

网友A:
Q17损坏还可以理解,可能是 E、C 反了

Q3损坏就莫名其妙。 更大的可能是三极管弄错了型号,可能根本就不是三极管

这个可以排除的。没有反接,或型号不对的可能性的。

网友B:
不知道是什么继电器,  51的高电平输出能力弱, 可能三极管没有完全导通, Q17 功耗太大导致的.

Q3 会不会 VA 里有高压?

网友C:
用示波器看看q17集电极的波形,这种续流不耐负脉冲,我以前出过批量问题

网友D:
输出的驱动能力够吗。
单独的单片机IO,输出能力不会很强的吧?
两个三极管同时驱动,需要差不多5mA的电流,能输出吗?

这个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输出的驱动能力够吗。
单独的单片机IO,输出能力不会很强的吧?
两个三极管同时驱动,需要差不多5mA的电流 ...

拉电流:即单片机引脚置高电平时对外输出的电流,不超过1毫安;

网友E:
9013并没有坏吧?静态测一下,以前板子是正常的?如果第一次,是不是PCB封装搞错了?51IO这样的直接驱动能力很差的,还并联驱动两个9013,设计时应该考虑到啊

网友F:
电路设计明显不合理,你用5v的IO去控制12v的电压,很显然是不行的,怎么地也得用个MOS管的呀,再说了,即使你Q17完全导通,能Hold得住那么大的电流嘛?相当于12v经过继电器线圈,再经过Q17之后直接对地了,个人认为电源,继电器,Q17,一定会有一个先挂。至于Q3,本人才疏学浅,搞不懂怎么坏的,期待高人解答

12V的继电器不会挂的

网友G:
9013驱动电流不够,IO高电平不能使9013充分饱和导通。

网友H:
9013 是中电流三极管,这里单品机IO无法驱动其饱和,换成9014就行

网友I:
500mA的管子,驱动一般12V继电器完全无压力,再说Q3,都是3K的电阻性负载,更不用说了。
这样的管子会出问题,找供应的吧,采购的有问题,是不是受潮过了什么的,造成爆米花效应,或者干脆你就是采购到了纯假货。
像我们的产品,每个机器上面都有继电器驱动,用的SS8050,大芯片,几十万台了,就没见这个东东坏过,采购驱动很重要。比如正品的长电、科信什么的。

网友J:
三极管基极电流都是按微安计算的。

你厉害,999uA也是uA呢

网友K:
干嘛用12V继电器,5V继电器不一样的作用吗?我们这样的同样电路都用5V继电器,继电器那里5V供电就行了,很稳定,从没有坏过
还有一点,三极管不要用90系列硬性三极管,放大倍数偏大,内阻小,导通后会有很大电流,容易损坏

我们用的BC848等偏软的三极管,放大倍数不那么大,只要够用就行了,导通后有一定内阻,比较绵得一些,没那么容易损坏

网友L:
标准51的高电平输出能力只有0.4mA,用来驱动Q17八成不够,会导致Q17无法进入饱和区发热烧毁,但是现在51变种太多,也有高电平输出能力很强的型号,也不一定是这个问题。

网友M:
换一批9013或者换S8050试试吧
9014耐压更高

网友N:
51单片机虽然带载能力弱,但是控制三极管导通需要的电流还是可以的,

网友O:
就算这几个三极管因驱动不足工作在放大状态,以图示的电阻参数,Ic也并不大,没有多大的功耗,不至于因发热烧毁,会不会是贴片或者器件质量的问题呢?

网友P:
现在都不是用S8050么

网友Q:
单片机IO上加个10K上拉,Q17更换为8050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