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制直流电机,其实不就是个直流变压器吗

楼主(2019-06-25):
有人说没有直流变压器,这话绝对了点。
  可以改造有刷直流马达(比较常见),两台直流马达,一个电枢长一些,其他基本一样,将短电枢改为两边都有电刷,修改绕组为带抽头的绕组,就成为一个“直流”变压器了。
  不要说什么马达不是变压器,电机拖动里面定义很清晰,变压器也属于电机。

网友A(点评):
原理近似吧了,并非一个东西。变压器不能将电能转化为机械能。

网友:
没正经学过《电机拖动》,但“变压器也属于电机”?可否将书上的内容拍个照片(版权页另附)?

网友:
另外,别BB,直接上实物+示波器波形照片。最烦一大堆公式倒来倒去的,谁也说服不了谁。有这时间把东西做出来直接打脸不好吗?!

楼主(点评):
如果一楼的描述难以理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简单公式还好,复杂的什么的,我也深恶痛绝。 :-P

楼主:
@123987
几十年前读的书,早扔了。 你去查一下电机的定义,应该有说明。

网友B:
不会是扉页印有M主/席/语/录/的那种吧?呵呵!下面是我在百度百科里找到:
“电机(英文:Electric machinery,俗称“马达”)是指依据电磁感应定律实现电能转换或传递的一种电磁装置。
电机在电路中是用字母M(旧标准用D)表示,它的主要作用是产生驱动转矩,作为用电器或各种机械的动力源,发电机在电路中用字母G表示,它的主要作用是利用机械能转化为电能。”
我对电机的字面的理解是电机是电能和机械能转化的一种装置,分两类:1、电动机(电能->机械能)2、发电机(机械能->电能)。当然两者的划分不是绝对的。比如在能量回收工况下的电动机就成了发电机。
而变压器纯粹的是电能得转换,不牵涉到机械运动。这是两者得本质区别。所以窃以为两者是完全不同得东西。当然百度上有人扯出了“静止电机”得概念。对此,我就呵呵了。

网友A(点评):
Electric Machinery应该是电机学

网友A(点评):
”Electric Machinery“应该是电机学

网友C(点评):
“当然两者的划分不是绝对的。比如在能量回收工况下的电动机就成了发电机。”所有电动机都可以做发电机用,所有发电机也都可以做电动机用。11楼贴图,特别指出“变压器是一种静止的电气设备”。

网友D:
上天在模拟版块,我已经就电机学中的电机,和日常口语所说的电机,二者区别说过了。

看汉语,越看越糊涂,看英语,瞬间就明白了。

看过英语就知道电机为何包括变压器了。

网友C:
“两台直流马达,一个电枢长一些,其他基本一样,将短电枢改为两边都有电刷,修改绕组为带抽头的绕组,就成为一个“直流”变压器了。”

那是电动机-发电机机组,和“变压器”有根本区别。
电动机-发电机机组,有机械运动,而且有电刷和整流子(也就是机械开关)。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陶瓷变压器,有机械运动,但没有磁通(无论运动还是不运动)。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谁跟你玩儿? ”那就不玩儿算了。论坛本来就是谁都可以来,随时可以走的地方。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C: 稀奇,陶瓷变压器没有磁通,有电流居然没有磁通?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陶瓷变压器不利用变化磁通产生感生电动势。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联接电源和负载的导线中有电流,当然也有磁通产生。但联接电源和负载的导线周围的磁通我们通常不考虑,陶瓷变压器中电流产生的磁通也是一样。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C: 把旋转变压器开除出“变压器”家族去?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旋转变压器在不旋转(转子定字相对静止)时也有电-磁-电的转化(两组绕组正交情况除外),输出电动势仅依赖两绕组相对角度。这和电动机-发电机机组依靠机械旋转运动产生感生电动势有本质区别。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C: 旋转变压器旋转时不切割磁力线?没有相对磁通运动? 绕组合并的电动发电机,学旋转变压器一样通交流电,就没有电磁电转化?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旋转变压器在旋转时,还真的不靠切割磁力线产生感生电动势。旋转变压器的二次绕组靠一次绕组中的交流电流产生的交变磁场产生感生电动势。正因为如此,两个绕组正交(电角度互相垂直)时二次绕组中感生电动势为零。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绕组合并的电动机-发电机机组,有电-磁-电转换,和变压器工作类似。这类电动机-发电机机组,其旋转主要是为了实现整流(靠整流子和电刷这个机械开关)。

网友C:
不但有直流-直流的电动机-发动机机组,还有交流-直流的电动机-发动机机组。交流-直流的电动机-发动机机组甚至可以把交流绕组和直流绕组合并为一个,但电刷和整流子不能少。

网友C:
《电机学》教材中必定讲变压器,而且是先讲变压器,然后才讲交流电机。
许实章《电机学》,105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扉页印有M主/席/语/录/的那种吧?呵呵!下面是我在百度百科里找到:
“电机(英文:Electric machine ...

电机中有一种,它是电动机-发电机机组,但并不带动机械负载,只发出无功功率,实际上是当做一个(每相一个)可变电容器使用。因为无功功率并不消耗机械功率,所以消耗机械功率很小,仅仅是轴承的摩擦空气阻力以及导线的电阻消耗能量,需要消耗少量机械功率。
因为有机械运动,所以还是电机。但并不将电能转换成机械能,也不把机械能转换成电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