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P2CON这个寄存器里,有明确说明0是输入还是1是输入了吗?

楼主(2019-06-25):
(无正文)

楼主:
为啥叫PxCy呢,人家寄存器的名字是PxCON,这个好像没对上吧,其实不用看也能猜出来,上电默认值是0,肯定是输入状态,那么1就是输出状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啥叫PxCy呢,人家寄存器的名字是PxCON,这个好像没对上吧,其实不用看也能猜出来,上电默认值是0,肯定是 ...

你看什么呢?
这个PxCy指的是寄存器的某一位,
你配置寄存器,是要看他的位操作是几,PxHy同理,位操作共有8位。

楼主:
SORRY,才注意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