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电路,达林顿2003输出一直异常

楼主(2019-06-25):
输入端是3.3V TTL高低电平,按道理达林顿的输出应该和TTL相反的电平,可以我检查了一直是一个状态的输出这是怎么回事?
还有就是后端的PMOS一直处于导通状态的,这是为什么?

tyw
R19接到R21左端才行

楼主:
多小?我用nimultisim仿真,改爲5.1K,也是不行的

网友A:
这样线路,示波器测量2003的16脚,如果芯片是好的,则肯定能测量到一系列占空比变化的PWM波形。
可是你后面的51K和MOS管栅极电容组成了一个典型的积分回路,栅极出现的就变成一个稍带波动的直流波形了,MOS管当然就不会工作在开关状态。
连RC积分都没看出来,你的基础要好好补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线路,示波器测量2003的16脚,如果芯片是好的,则肯定能测量到一系列占空比变化的PWM波形。
可是你后面 ...

那我該怎麽改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該怎麽改呢?

首先找出你使用的MOS管手册,查到你选用的MOS管,栅极电容多大,因为一般小管子栅极耐压也有12V,所以R21应该可以直接取消除非栅极耐压受限制。
而R19的选择,你可以根据你确定的PWM频率,比如100KHz,则至少保证R19对栅极的充电时间是在100KHz周期的10%以内也就是1uS,你应该可以看见MOS管在大部分PWM驱动下面会输出开关动作。
现在时间知道了,栅极电容知道了,R19你自己算。

网友B:
可以把R21断开,测试2003是否正确,再用高低电平单独测试MOS

网友C:
R19接到R21左端才行

网友D:
这么大的电阻,加上MOS的栅极电容,时间常数不会小。 PWM频率或者占空比有点问题,MOS就不正常了。

网友E:
PMOS是高输入阻抗器件,根本不应该用达林顿2003驱动,3.3V TTL高低电平直接用电阻辅助就能驱动P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