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手的诉说,求各位大神指导

楼主(2019-06-26):
我是一名软件开发专业的毕业学生,有c基础,二级c语言等级考试也过了,现在已经在上海某个汽车电子行业的公司实习中,想成为一名电子工程师,只有c语言基础的我,怎么才能入门呢?入门之后,后面该怎么样进阶呢,请各位大神指一条明路,跪谢!!!http://bbs.21ic.com/icview-2623188-1-1.html这位大神的帖子可以给我指路吗?

网友A:
这个帖子有点东西

网友B:
首先,你要确定自己是一个电子爱好者,就像我们的maychang前辈,即使很大年龄仍然看出对电子的热爱。
1、目前电子行业来看,分为软件工程师和硬件工程师。但是从配置上,软件强的硬件也强,硬件工程师通常都是年轻的人干的。
既然你说你是软件专业的,那我跟你谈一下软件。这是我对软件能力的分级。
一、软件初段
特征:学过谭浩强的<<c语言程序设计>>
进入工厂实习。
二、软件二段
特征:能独立写程序了。软件仍然垃圾。
能独立去做一些,公司里成熟的项目,就是改改东西。
三、软件三段
特征:能写移植库
四、软件四段
特征:能写编译器(偏软)和操作系统(偏硬)任一。在任何软件行业,都能称牛。
五、软件五段
特征:设计比较牛B的算法,数学家

你既然考过c语言二级,那么你是软件初段。
进入实习过程中,跟着师傅做工程,初期也就焊板子,打打下手,勤快点。问师傅要点代码。
先从一个平台,学起,单片机的配置代码,不懂就问,有师傅教你很快。结合datasheet要全部搞清楚。
因为单片机很多,但是单片机内部硬件配置思路相似。学好一个,其他的也不难了。
这样你就能在师傅代码的基础上,独自写程序,你也就进入了软件二段。
进入软件二段以后,平时多到github去看看开源代码。尝试自己写软件库。
由于可移植软件库,需要涉及到指针,数据结构等知识。
这样你在电子开发过程中,不断积累代码。软件工作就稍微轻松了。
后面我所理解的软件段位,我就不说了,等你到了软件三段就知道了。

从行业来讲:电子开发又分为偏量产(阳性)和不量产(阴性)。
1、偏量产的行业,很容易被年轻人误解为没有技术含量,学不到东西。
但是我告诉你,这是电子行业的核心,当老板有天卸磨杀驴时,你说不定自己搞,这辈子说不定就翻身成资本家了。
2、不量产的,通常是一些测试工装,一些特殊定制的工控设备等。
由于都是临时开发,都或多或少有点问题,即使转到钱,款也压着,但是由于技术含量高,可以拿到合适的打工收入。

多了解自己,你是喜欢不确定收入的人还是老实本分的拿固定工资的人。
当然很多企业的老板都是因为学历低,在一个公司干了很久,学到了一个行业的方方面面,后来就自己干了。

谈到你想做一个电子工程师,那么我认为怎么学了?
首先,万物都分阴阳。
1、硬件呢,我定义为阴。是吸收,是收敛,是抄袭,是固定套路,是底子。
模拟电路怎么学,背诵。比如运放
什么同相放大器,不问为什么,背诵。
什么反向放大器,不问为什么,背诵。
什么差分放大器,不问为什么,背诵。
看到好的电路,怎么办,背诵。
开发一个产品,没底子怎么办,把别人的拆开看看。
背诵的越多,底子越厚。
有了底子,之后再开始谈发展。
2、软件呢,我定义为阳。是付出,是发散,是自主设计,是举一反三,是面子。
软件怎么学呢,多折腾,多抽象。多模化。
师傅给你个再简单的程序,都要模块化,都要折腾。
什么软件分层思想,软件模块化,面向对象,函数式编程,能折腾都折腾。

最后,你目前该干什么,就是实习期该学什么。
1、最好能独立写程序,即使是再师傅的代码基础上也行。
2、学会各种电子仪表的使用,能看波形,数字电路的时序逻辑。有频谱分析仪话,也要把这个仪器学会。做到能独立调试。
3、电路板的焊接,调试等。altium封装库自己能画。这些基础性的东西,都不要偷懒。都要亲自动手。学习一些基本元件器件的使用和计算。
4、实习有工资的话,买点开发板,折腾,折腾不清楚,问问师傅。便宜的单片机学几个(偏量产),贵的单片机学几个(偏工控)。
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重中之重,务必做到。能做到第一条,第二条,代表你可以吃电子工程师这碗饭了。

厉害,讲的挺详细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要努力了

网友C:
楼上说的是啊,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D: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跟着自己的兴趣走就没有错

网友E:
主要看自己的修行,还有平台。

汽车行业还是很不错的,不知道兄弟是什么方向的?或者说做什么产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