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作为三极管的温度补偿电路

楼主(2019-06-26):
二极管作为三极管的温度补偿电路
二极管和三极管都是硅材质。随着温度T升高,三极管Vbe降低,ib=VCC-Vbe/R7+R5  ib增大,为了使ib减小,Vb得降低???Vb降低靠二极管正向压降降低实现。这样实现了温度补偿。这里有几个疑问
1.ibVb有何关联呢?ib=Vb-Ve/Rb=Vbe/Rb
2.这里Rb是多少呢?
3.如果没有二极管会有怎样的影响?
4.要使三极管工作在线性放大的状态,是不是ibVCE不能变为恒定值?还有其他的参数是恒定的吗?
5.在什么情况下三极管会出现截止失真、交越失真、削顶失真?

网友A:
温度补偿在这个线路完全没必要,谁做的教程?
至于理解倒是很好理解,将二极管看作三极管的基极一样的东东,那么,同样偏置下面二极管压降=Vbe,
即VR6=VR5,然后算VR6=VCC-VD16 和R7 R6的分压。
因为线路是一个设计跟随器,所以有强烈的负反馈,基极Vbe的影响,被R5的反馈大大抵消,没有D16,影响也非常有限,你可以直接计算一下。
至于线性态,则按照静态的Vb-Vbe,当输入电压低于开启电压时,产生截止失真。
当输入很高电压,VR5+Vbe大于Vcc-饱和压降,则产生削顶。
这里一个管子,没有交越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补偿在这个线路完全没必要,谁做的教程?
至于理解倒是很好理解,将二极管看作三极管的基极一样的东东 ...

1.VR6=(VCC-VD16)*(R6/R6+R7)--------是这样算的吧?
2.射极没有反馈量到基极啊?负反馈是如何影响VBE的啊
3.VB-VBE是输入电压吗?
4.VR5+Vbe大于Vcc-饱和压降?这种情况会发生吗?毕竟VCC-0.3仍然≈VCC
5.这里没有基级电阻  如何求出基级电路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1.VR6=(VCC-VD16)*(R6/R6+R7)--------是这样算的吧?
2.射极没有反馈量到基极啊?负反馈是如何影响VBE的 ...

基极电阻就是R7吗 ?

网友A:
引用 楼主:
1.VR6=(VCC-VD16)*(R6/R6+R7)--------是这样算的吧?
2.射极没有反馈量到基极啊?负反馈是如何影响VBE的 ...

1、是这样算的。可以忽略基极分流
2、射极电阻的存在,让送入基极的偏置电压有很强的负反馈,电流大了,射极电压提高,直接减少了基极Vbe,怎么会没有反馈呢?
3、这里VB是指静态时候,管子基极直流电压。
4、外面送入的基极驱动电压,完全可以大于VCC,所以VR5+Vbe大于Vcc-饱和压降条件成立是很正常的。
5、什么叫基极电路?笔误吧,是不是问的基极电流?基极电流=((Vin-Vbe)/R5)/Hfe。

网友B:
功放后级的VBE偏置电路,就是限BE结的温度属性作补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这样算的。可以忽略基极分流
2、射极电阻的存在,让送入基极的偏置电压有很强的负反馈,电流大了, ...

4.这里的基极驱动电压是多少呢
5.笔误 ---------((Vin-Vbe)/R5)/Hfe???不是((Vin-Vce)/R5)/Hfe?

网友C:
“二极管和三极管都是硅材质。随着温度T升高,三极管Vbe降低,”
PN结温度上升,两端电压是上升还是降低?通它的电流是增加还是减少?

楼主(2021-06-19):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和三极管都是硅材质。随着温度T升高,三极管Vbe降低,”
PN结温度上升,两端电压是上升还是降低? ...

电压降低  电流增大?

网友D:
纯扯淡电路。加上D16就要减小R6的值,而D16对于交流信号来说是短路,那么就是输入阻抗降低。

这个电路不仅没有带来好处,反而拉低了性能,提高了成本。

网友E:
这个问题有待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这样算的。可以忽略基极分流
2、射极电阻的存在,让送入基极的偏置电压有很强的负反馈,电流大了, ...

射极电压提高,直接减少了基极Vbe   VBE不是=0.7V吗  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