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直流变压器”...

楼主(2019-06-26):
(无正文)

楼主:
在那个帖子中,我说过这么些话:

纯忽悠!

完全可以用普通变压器,输出采用同步切换的方式实现。

那只是个“同步整流”而已。

此外,给出那两个“式子”,充分说明了那厮根本不懂。

强调一下:

变压器自身而言,只能用于交流而不能用于直流。这里有个“伏秒平衡”。

下面,将就相关问题作一个简要说明。

楼主:
先给个图

这是个调压器,假设几乎全耦合,但电感有限(这有别于理性变压器)。

楼主:
下面类似调压器,给出一个相关原理图

其中由电流源激励同步调节调压器得相关输出。

楼主:
其实,何必要弄个调压器呢?

下图采用普通变压器,然后输出同步切换。其原理完全相同。

楼主:
显然,这必须有同步切换机制。那么,看看下图

这不就是个变压器+整流桥吗?!

楼主:
同步切换(类似同步整流)或通常的桥式全波整流加入,就是个“直流变压器”了?!

纯属忽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同步切换(类似同步整流)或通常的桥式全波整流加入,就是个“直流变压器”了?!

纯属忽悠!

直流偏磁下,改变匝数可产生电压。

@HWM ,说白了改变切磁力线的匝数,线圈又没变。
HWM
@zyj9490 :你这不仅是改变匝数,而是在绕线(或拆线)。要改变匝数,建议参考调压器。
@HWM ,输出电压跟速度有关。
@HWM ,发电机改变转子的线圈的方向。相当于改变匝娄或磁链。
@HWM ,磁管内,如果有磁埸(均匀的),有一多匝线圈不断从磁管内退出,进入,相当于改变磁力线进过的匝数(磁链)。这应为产生电动势吧,发电机原理不是这样的吗?
HWM
“直流偏磁下”(应理解为磁场不变),那么改变匝数几乎不会产生电压(忽略漏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