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求助,使用PICkit 3 Programmer-To-Go功能后无法退出此模式

楼主(2019-06-26):
自己新接触这款调试器,所以299买了一款正版PICkit3,的在使用过程中打开了PICkit 3 Programmer-To-Go模式,然后第一次连接到电脑的时候,没有选择退出此模式,就进入了离线下载模式,现在再次插入电脑的时候不弹窗让你选择退出离线模式了,查看了中文手册和英文手册,都没有说明什么地方可以退出这个模式,有没有熟悉这款调试器的人能给指导一下,谢谢.
插入一些资料,供大家看看

楼主:
自己在网上也找到了相关的程序固件,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才能刷入进去啊

楼主:
下面是搜索到的相关的固件资料,看有没有人能够指导一下,资料送给大家了

网友A:
应该是ide需要下载的时候会自动重新刷新的吧,不用特意处理

现在接上USB之后,无法连接到IDE和IPE

网友B:
如果PICkit3接上电看不到灯闪烁就说明当前不在program to go的状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PICkit3接上电看不到灯闪烁就说明当前不在program to go的状态下

现在是接上电以后,active灯一直闪烁,

网友C: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D:
这是什么模式呀

网友E:
正常被IDE和IPE识别之后会弹出选项的   识别不了的话确认下设备管理器有没有正常识别 是不是电脑驱动出问题了  还是USB线有问题

网友F(2019-10-08):
直接刷固件试试

网友G:
按住按键上电能重置k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