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电平转换波形怪怪的

楼主(2019-06-26):
如题,由于项目需要,设计了一个3.3v和5v电平转换电路(用了一颗NMOS,型号是MMBF170LT1),当单片机3.3vIO口频率输出达到4MHz时,检测到5v的波形如下图所示,并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各位大佬有没有什么好的改进方法

网友A:
也可能是你示波器测量造成的,况且一个3.3v和5v电平转换电路用得着达到理想状态吗。

网友B:
老实说,4MHz的频率能有这个输出波形已经不错了。 因为MOS管的电平转换一般用在I2C上的,也就百来KHz。 要达到MHz的频率,可以用专门的转换芯片,比如74LVC2T45类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能是你示波器测量造成的,况且一个3.3v和5v电平转换电路用得着达到理想状态吗。 ...

也许不需要,只是想猜测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实说,4MHz的频率能有这个输出波形已经不错了。 因为MOS管的电平转换一般用在I2C上的,也就百来KHz。 要 ...

那成本就高了,实力不允许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成本就高了,实力不允许呀

尽量多找几款MOS管测试一下吧,找MOS管结电容小一点的,手册上都有标.  BSS138这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许不需要,只是想猜测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这是寄生参数导致的振铃,只有几十个nS,马马虎虎了。主要是PCB走线等不大合理的地方造成的吧

网友D:
每次看到波形里的齿毛刺,我就迷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寄生参数导致的振铃,只有几十个nS,马马虎虎了。主要是PCB走线等不大合理的地方造成的吧 ...

我觉首先应该就像你说的寄生参数的影响,其次是频率实在有点高了,如果是1MHz以下,探测到的波形是非常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次看到波形里的齿毛刺,我就迷茫

不伤人,哈哈哈哈

网友E:
这玩意儿波形很正常啊,4MHz这个频率,工作在这个波形很不错了。
非要更好看的,减少上拉电阻就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儿波形很正常啊,4MHz这个频率,工作在这个波形很不错了。
非要更好看的,减少上拉电阻就成。 ...

现在已经调得很小了,再小的话就要烧机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调得很小了,再小的话就要烧机了

简单上拉变换电平,本来就是这样的,无非就是SPI IIC啥的,一般传输的信号也就SPI时钟4MHz左右,也再没超过的了。上升沿变缓,就是因为上拉电阻对容性负载的充电造成,你这个波形,就是再用到8MHz,也能正确工作,不知道担心什么?

网友F:
增加电容等看看是否有改善    工业应用中都是使用电平转换buffer

楼主:
引用 网友F:
增加电容等看看是否有改善    工业应用中都是使用电平转换buffer

加电容肯定是不行的,电容充放电需要时间,如果以这个频率开关的话,用示波器探测到的应该是一直处于高电平状态

网友G:
已经很理想了。。。器件本身造成的

网友H:
那这是4M脉冲信号吧,看看3.3V端信号波形如何?两端信号一样,那是3.3V信号端的问题,不然就是NMOS的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每次看到波形里的齿毛刺,我就迷茫

你要的方波信号是含高次谐波色,但是物理电路都有带宽和色散的问题。不同的频率成分在电路上的传递特性不一样,会产生反射和衰减,都和频率有关。不同的频率成分经过不同的衰减和反射,在接收端就成这样了。

网友J:
4MHz频率说高不高,说低不低,具体啥MCU?

楼主:
引用 网友J:
4MHz频率说高不高,说低不低,具体啥MCU?

STM32F072C8T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