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9-06-26):
如图,芯片封装SOP8,丝印002/1905dc0693,有大神知道这是什么芯片吗?

楼主:
这种芯片丝印只有批号,没有型号,会不会芯片底部也有丝印呢?

网友A:
内部编号的东东,没有线路和功能分析,没戏。

这种芯片为什么搞了个生产批号,不写型号,是自用芯片不对外出售吗?

网友:
要有周边电路才好分析.....给你个大概的型号:TK75002的资料,你自己看看是不是这颗芯片吧.

芯片接有433M晶振

楼主:
芯片接有433M晶振

网友B:
能具体说明晶振是接到IC的两个脚吗?是不是1脚和4脚?

网友C:
应该是时钟芯片吧 要不接晶振 干嘛

目前来看是很有可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具体说明晶振是接到IC的两个脚吗?是不是1脚和4脚?

可能是1/4脚,也可能是5/8脚,不确定管脚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