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软件中器件编号问题

楼主(2019-06-26):
我用AD画原理图习惯分sheet,编号时第一个sheet会编1R1、1R2、1R3等,其他模块或者器件以此类推,这样就出现问题了,要手动编,有没有快捷方式?就算是手动编也能让我在编号表里面编也可以啊。请各位帮帮忙,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A:
你确定需要这样编号?
1R1在正常图纸里面表示的是1.1R的电阻啊亲.....
如果你的习惯是这样的,真的不好。
不过告诉你一个可以非常快捷的自动增加序列的编号方式
你可以这样对第一个电阻进行编号  1R_01,然后则在选中该电阻的同时按shift键拖动,直接产生一个1R_02的电阻。不需要干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需要这样编号?
1R1在正常图纸里面表示的是1.1R的电阻啊亲.....
如果你的习惯是这样的,真的不好。

谢谢你的回答,不过我用1R1是原理图中模块1的电阻,模块2的电阻用2R1,这样我在原理图、BOM表和PCB中使用都非常方便。

网友B:
可以 自动编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