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静电的问题

楼主(2019-06-26):
我设计了一个电路板,用电源适配器供电。
电源适配器是220转24V。
板子上接了个传感器。
我们到其他公司很别人机器联调的时候,发现我们的传感器的外壳和别人的机器的
外壳有静电,大概90多V,把一个女生给电了。
后来,把三相电的地线接到传感器外壳上,就好了。
现在老板让我重新设计板子,不能再有静电了。
我是个菜鸟,不知道怎么搞。高手支招啊,谢谢!

网友A:
开关电源做工装必须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做工装必须接地。

谢谢!关键是怎么接呀?
我是直流电供电,我不懂怎么接三相电的地线。

网友A:
找到电气柜,有PE,一般都是花线。都在电气柜底部,一排很大的端子。要与零线分开。
很多工厂电源插座,地线都没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电气柜,有PE,一般都是花线。都在电气柜底部,一排很大的端子。要与零线分开。
很多工厂电源插座,地 ...

谢谢!然而我还是不懂。

网友A:
你那个220转24v的开关电源有个PE,你接了吗

网友B:
估计是用的2心电源线,Y电容的电流吧。。。

网友C:
电源适配器的问题

网友D:
模块化AC-DC变换器,无一例外,都有Y电容,工业环境,必须三芯输入,外壳妥善接大地。
配电柜里面的双色(一般黄绿)标志PE的,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220转24v的开关电源有个PE,你接了吗

好像没有PE,两个头。

网友E:
厉害的把女生电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像没有PE,两个头。

金属触地的柜子表面就是一个PE,拉一根线跟开关电源的PE(外壳)接在一起,即可。

网友G:
现在好多适配器AC端都是两根线的,只能换好一点的适配器,最好是三线制

网友H:
我可以提的意见,交流交流 QQ  464932301

网友I:
这个不是静电。是漏电。来至Y电容的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