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解ttl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9-06-26):
ub1的电位怎么求?你怎么知道他刚刚好为开启电压0.7v?

网友A:
我的理解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如下图

哥们。。能不能用文字描述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们。。能不能用文字描述下。。

0.7V以下,非常确定时低电平,如果不是就是废品。
0.7V以上到高电平阈值,是线性区,就是根据制造工艺,或0或1,根据三极管的beta制造时的工艺的差异。比如三极管放大倍数由于制造工艺非常小,造成线性区变大,有些三极管放大倍数由于制造工艺非常大,造成线性区变窄。不一定时废品。
高电平阀值以上,非常确定是高电平。如果不是就是废品。

网友B:
你接个电阻到A和地之间,然后你就可以好好分析了,挺简单的哦。
关键是信号由发射极输入迷惑了你而已。

网友C:
只要三极管导通, be 的电压就是 0.7V 典型值

楼主:
我已经明白啦 自己搞糊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