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采样保护电路前的5V电源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9-06-26):
(无正文)

网友A:
信号偏置, 为了调零等效果

网友B:
当然要看你信号源是什么输出了,这个电路是单电源供电,要求输入不能低于0V,5V上拉目的是抬升输入到比较器的电压不低于0V
估计信号源会有正、负电压输出,且有一定的驱动能力;
注意:U11B部分输出会影响信号输入,降低精度(影响效果很小)

楼主(点评):
感谢,明白了

网友C:
如板凳所说,抬高输入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