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逻辑分析仪调试SPI异常问题

楼主:
如题,小弟最近用逻辑分析仪(挺便宜的一款,但没道理低速率SPI也有问题吧?)想对STM32F103C8T6和NRF24L01之间的SPI通信进行监测,使用的是SPI2,但是发现只要逻辑分析仪任一通道夹到SPI_CLK上,SPI运行就不正常,没办法通过自检(我在自检成功后会打印提示语句)。
即使不运行上位机,连接线弄短也不行,只要一夹上就不能通过自检,其他线没有影响。SPI配置速率256分频,就是140K速率。跪求各位大佬有没有好的办法,手上没有第二个逻辑分析仪了~~
(PS:开发板和逻辑分析仪共地的,即使不共地,两边地线之间压降也为0)

实物连接图

实物连接图

判断提示语句

判断提示语句

网友A(2019-06-26):
这个逻辑分析仪,我也有。调试串口,i2c都没问题。
stm32不至于带不了两个负载吧,把spi时钟速度在调慢试试。

网友B:
我之前也用过类似的逻辑分析仪。
建议楼主把spi的速率先降低一些试试

网友C:
应该不会这样的啊, 看看地线有没有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逻辑分析仪,我也有。调试串口,i2c都没问题。
stm32不至于带不了两个负载吧,把spi时钟速度在调慢试试 ...

已经调到最慢了,时钟分频用256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会这样的啊, 看看地线有没有问题呢

地线没有问题,我量过,良好导通,也没有压降。

网友A:
自检以后,再测也GG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检以后,再测也GG吗

请教一下大神,发现自检需要连续两次才能成功,如果连续两次自检的话加上逻辑分析仪也没关系了。请教一下为什么需要两次自检才能成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