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ADC采样偏差

楼主:
各位大佬,
最近用STM32的ADC采集母线电压,发现一直存在几十个AD值的偏差,不知道如何解:
硬件分压如下:

母线电压是15.44V
ADC采样的值是2320左右

1490 对应内部的Vrefint 1.2V非常准确(1490/4096×3.3=1.200V);说明ADC本身ok;

实际万用表测量3.3V电压测量值是3.372V;
万用表量上面分压点电压是1.911V,对应出来的AD值理论上是2371,所以ADC测量的2320和它还是有差距的;

如何消除这个误差呢??

求教大侠出手。

谢谢!

网友A(2019-06-26):
不知道你的 ADC 接在哪里, 怎么连接的, ADC 的模式是什么

网友B:
看不到你的配置代码,你看看你的采样时间是不是偏短了。

楼主(点评):
问题大概解决了,用Vrefint cal在flash的VREFINT_CAL_ADDR找到出厂校准值之后,再计算,误差在1%左右了,电路里的电阻就是1%,完美。

网友C:
采样保持够吗

网友D:
万用表点住的时候看下AD值是多少

网友E:
你测0v的内码是多少呢

楼主:
谢谢各位,

已经将误差缩小到1%左右了,主要得益于手册里面的公式:
Vrefint在出厂的时候有写到flash上的校准值:

按照上面公司计算出来的母线电压误差1%左右,电阻精度就是1%,所以应该就是合理的结果。

网友F:
ADC输入有内阻,
一般都要校准,如果要很准确,需要失调,增益校准,与运放放大是一个道理

网友G:
F4的哪个型号,有校准值??

楼主(点评):
F0/F3貌似都有,F4好像还真没看到

网友G(点评):
回复 楼主: 对啊,所以我好奇的问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