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问一个关于电压跟随器的问题

楼主(2019-06-26):
做了一个高通级联低通的有源带通滤波器,波形很不错,但是在滤波器的前级加上了一个电压跟随器之后,就产生了振荡。电压跟随器和滤波器单独检测都没有问题,两个连在一起就发生振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解答

楼主:
@king5555 king大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么

楼主:
因为要测电机波形,所以得加上电压跟随器

网友A:
你跟随器是不是驱动电容了

网友A:
你跟随器是不是驱动电容了,运放震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跟随器是不是驱动电容了,运放震荡了

我把没插芯片的电压跟随器单独焊出来您看看,就是最简易的一个跟随器,不知道哪出问题了,是不是电压跟随器过于简单,还要另外修改?

网友A:
完整的图,应该是运放输出驱动的电容太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没插芯片的电压跟随器单独焊出来您看看,就是最简易的一个跟随器,不知道哪出问题了,是不是电压跟随 ...

哦,看到了,应该是运放输出那个电容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看到了,应该是运放输出那个电容的问题

大侠,那我该怎么作修改?我如果把滤波器的前后级对换,这时候电压跟随器后接的是电阻也还是一样振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那我该怎么作修改?我如果把滤波器的前后级对换,这时候电压跟随器后接的是电阻也还是一样振荡 ...

我也经常这么用,很典型的问题,你肯定能搞定的,你不是做板子啊,太长连接线可能会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经常这么用,很典型的问题,你肯定能搞定的,你不是做板子啊,太长连接线可能会影响的 ...

是在做板子,做了两块:1.电压跟随器+高通+低通;2.电压跟随器+低通+高通,两个同频率的带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在做板子,做了两块:1.电压跟随器+高通+低通;2.电压跟随器+低通+高通,两个同频率的带通 ...

长线的分布电容很大,在第一级跟随器的输出串接个100Ω电阻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线的分布电容很大,在第一级跟随器的输出串接个100Ω电阻试试看

谢谢大侠,不过接上了100欧姆的电阻还是振荡,是不是我的运放不适合作电压跟随器?

网友C:
有没有在每个运放的输出端接一个一两K的电阻到地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不过接上了100欧姆的电阻还是振荡,是不是我的运放不适合作电压跟随器? ...

规格书上有写,需要在反馈臂串接270Ω电阻,另外输出串接电阻是必须的。
需要注意这款运放的工作电压。

网友D:
用Ti tina软件仿真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不过接上了100欧姆的电阻还是振荡,是不是我的运放不适合作电压跟随器? ...

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