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UART串口之间的通讯可以监听它们的数据吗?

楼主:
我现在遇到的情况是这样的,确定A和B这两个设备之间是通过串口通讯的,那么我可以去监B发给A的数据吗?怎么实现监听,直接用USB转串口工具的RX接到B的TX上,然后通过电脑的类似XCOM这样的工具显示出来?这样可行吗?还是自己写软件去接收?具体有什么可行的办法,望大神支招!!!!

网友A(点评):
直接用USB转串口 接在发送和接收线上就可以 最好共地 这样抗干扰性强一些

网友B(2019-06-26):
XCOM这样的串口工具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XCOM这样的串口工具都可以。

可以直接并在上面就可以通过XCOM看到数据?

网友C:
只监听一个方向的,把RXD接上应该就可以吧?

网友D:
这太简单了,把电脑串口的RX接到B设备的TX上,然后共地就行,随便用个串口助手就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太简单了,把电脑串口的RX接到B设备的TX上,然后共地就行,随便用个串口助手就能看 ...

我用示波器测得AB之间得波特率为5.5K,那我得串口助手是不是要选择4800得波特率然后再接收,我新手来的

网友E(点评):
上示波器波形,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波特率。

网友F(点评):
回复 网友E: 示波器能测试波特率 那么神奇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F: 可以 看最小脉宽就知道了

网友G:
通常可以用两个USB转串口,然后都用RX引脚分别接到A-B之间的的RX和TX上,这样就可以监听通信双发数据交换,最好加上时间戳,这样清晰明了,当然用逻辑分析仪看,估计短数据看的更明确。

网友H:
逻辑分析仪或者示波器

网友I:
有现成的软件,监控串口

网友I(点评):
和电脑之间通讯可以使用,要是和其他设备之间通讯就不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通常可以用两个USB转串口,然后都用RX引脚分别接到A-B之间的的RX和TX上,这样就可以监听通信双发数据交换, ...

------------------然后都用RX引脚分别接到A-B之间的的RX和TX上------这个啥意思?直接并上去?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然后都用RX引脚分别接到A-B之间的的RX和TX上------这个啥意思?直接并上去? ...

是的,因为是监控来往的数据,所以只能用RX引脚去接收数据监控数据。也不会对通信有影响。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是的,因为是监控来往的数据,所以只能用RX引脚去接收数据监控数据。也不会对通信有影响。 ...

恩   串口助手不发指令  A-B会回指令给串口工具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太简单了,把电脑串口的RX接到B设备的TX上,然后共地就行,随便用个串口助手就能看 ...

如果要看A的TX  就需要另外一个串口工具了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如果要看A的TX  就需要另外一个串口工具了吧

一个USB转串口,只能看一个TX线路

网友J:
如果要同时监听串口发送和接收,就需要2个串口,可以用USB转串口,用两个监听串口的RXD分别并接到监听设备的发送和发送信号线上,注意电平要匹配,如果被监听设备是RS232,那监听串口的接口也必须是RS232的,如果是被监听设备是TTL电平的,那监听串口的也要是TTL电平的。而且监听串口和被监听串口的波特率等参数,起始位、停止位、校验位要一致才行。

网友F(2019-08-15):
引用 网友J:
如果要同时监听串口发送和接收,就需要2个串口,可以用USB转串口,用两个监听串口的RXD分别并接到监听设备 ...

说那么多  如何设置

网友K:
用普通的串口软件设置一下 监听就行了

网友E:
用逻辑分析仪。